电影里边那种旁边有电子设备就滴滴滴响的东西

楼主(2009-08-20):
问下高手
电影里边那种旁边有电子设备就滴滴滴响的东西叫什么名字?
是通过什么检测的?

网友A:
道具,对电子外行的导演想出来的,要问导演去。

楼主:
原来没有这种东西

网友B:
任何电子设备在工作时都会发出或强或弱的电磁辐射,理论上检测这种辐射即可探知是否有电子设备的存在,电影里的道具就是根据这一理论“设计”的,但现实中,因电子设备的大量应用及品种繁多,特别是大量无线通讯设备的应用,空间中充满了各种频谱的电磁噪音,如此,根据EMI探测寻找电子设备的方法就大大受到限制,如果被查电子设备的EMI辐射强度低于同频背景噪声的水平就无法被探测到,这是该技术受制约的地方。实际上,这种设备确实有,也确实能起到一定探测作用,但因前述原因,该类设备无法探测出所有电子设备。

网友C:
理论上,寻找窃  听 器之类的发射信号的设备、装置还是可以的。

网友D:
现在的电子市场也有卖的啊。网上也有、。

网友E:
电视剧里面的东东,很多都是道具,导演要求的。

实际中要做的话,应该是检测电磁辐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