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C3稳压二极管

楼主(2009-08-21):
各位老师,请问谁有4C3稳压二极管的资料,它的稳压电压是多少?

网友A:
日立小功率稳压二极管介绍
  日立公司生产的HZ型轴向引线小功率稳压二极管,其最大耗散功率0.5W。由于管身较小,故上面仅标型号后面的数字与字母。如HZ7B1,管身上就分两行标为“7”、“B1”。标号与稳压值的对应关系详见表1。

    2003年,日立与三菱电器两大公司的电子部合并重组,成立瑞萨(RENESAS)科技公司,专门生产半导体器件。瑞萨公司不但沿袭生产HZ型稳压二极管,还将它小型化,并重新命名为HZS型。HZS型最大耗散功率0.4W,体积也较HZ型小:HZS型管身长d=2.4mm,引线直径c=0.4mm;而HZ型管身长d=4.2mm,引线直径c=0.5mm。两种型号的管身直径相同,均为D=2.0mm。HZS型标号与稳压值的对应关系亦与HZ型同(详见表1)。由于HZS型管身短,所以标号的印刷格式也较特殊:标号的第1部分数字横印且伸到负极环内,后面部分则竖着印。
    HZ型与HZS型的稳定电流(测试电流)均为5mA。国外产品一般都不标注最大稳定电流Izm,其值可通过下式估算:Izm≈最大耗散功率Pzm / 稳定电压Uz。例如图1所示标号7B1的稳压管,根据管身长度或标号的格式可确定它为HZ型。HZ型的最大耗散功率Pzm=500mW,又由表1知7B1的稳压值Uz =(6.7—7.0)V,故最大稳定电流Izm≈Pzm / Uz =500/(6.7—7.0),取不足近似值得约70mA。

    表1
标号       稳压值(V)  标号       稳压值(V)  标号      稳压值(V)
2A1        1.6—1.8        2A2        1.7—1.9        2A3        1.8—2.0
2B1        1.9—2.1        2B2        2.0—2.2        2B3        2.1—2.3
2C1        2.2—2.4        2C2        2.3—2.5        2C3        2.4—2.6
3AI         2.5—2.7        3A2         2.6—2.8        3A3        2.7—2.9
3B1        2.8—3.0        3B2        2.9—3.1        3B3        3.0—3.2
3C1        3.1—3.3        3C2        3.2—3.4        3C3        3.3—3.5
4A1        3.4—3.6        4A2        3.5—3.7        4A3        3.6—3.8
4B1        3.7—3.9        4B2        3.8—4.0        4B3        3.9—4.1
4C1        4.0—4.2        4C2        4.1—4.3        4C3        4.2—4.4
5A1        4.3—4.5        5A2        4.4—4.6        5A3        4.5—4.7
5B1        4.6—4.8        5B2        4.7—4.9        5B3        4.8—5.0
5C1        4.9—5.1        5C2        5.0—5.2        5C3        5.1—5.3
6A1        5.2—5.5        6A2        5.3—5.6        6A3        5.4—5.7
6B1        5.5—5.8        6B2        5.6—5.9        6B3        5.7—6.0
6C1        5.8—6.1        6C2        6.0—6.3        6C3        6.1—6.4
7A1        6.3—6.6        7A2         6.4—6.7        7A3       6.6—6.9
7B1        6.7—7.0        7B2         6.9—7.2        7B3       7.0—7.3
7C1        7.2—7.6        7C2         7.3—7.7        7C3      7.5—7.9
9A1        7.7—8.1        9A2        7.9—8.3        9A3        8.1—8.5
9B1        8.3—8.7        9B2        8.5—8.9        9B3        8.7—9.1
9C1        8.9—9.3        9C2        9.1—9.5        9C3        9.3—9.7
11A1        9.5—9.9            11A2        9.7—10.1          11A3        9.9—10.3
11B1        10.2—10.6        11B2        10.4—10.8        11B3        10.7—11.1
11C1        10.9—11.3        11C2        11.1—11.6        11C3        11.4—11.9
12A1        11.6—12.1        12A2        11.9—12.4        12A3        12.2—12.7
12B1        12.4—12.9        12B2        12.6—13.1        12B3        12.9—13.4
12C1        13.2—13.7        12C2        13.5—14.0        12C3        13.8—14.3
15-1        14.1—14.7        15-2        14.5—15.1        15-3        14.9—15.5
16-1        15.3—15.9        16-2        15.7—16.5        16-3        16.3—17.1
18-1        16.9—17.7        18-2        17.5—18.3        18-3        18.1—19.0
20-1        18.8—19.7        20-2        19.5—20.4        20-3        20.2—21.1
22-1        20.9—21.9        22-2        21.6—22.6        22-3        22.3—23.3
24-1        22.9—24.0        24-2        23.6—24.7        24-3        24.3—25.5
27-1        25.2—26.6        27-2        26.2—27.6        27-3        27.2—28.6
30-1        28.2—29.6        30-2        29.2—30.6        30-3        30.2—31.6
33-1        31.2—32.6        33-2        32.3—33.6        33-3        33.2—34.6
36-1        34.2—35.7        36-2        35.3—36.8        36-3        36.4—38.0

网友B:
老提就是老提。21有你尔教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