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灌电流拉电流的问题,疑惑中。。。。

楼主(2009-08-21):
(无正文)

网友A:
似乎反了,OC门只有“拉电流”电流。

网友B:
ls的没有吧,显然只有灌点流啊。关键是怎么定义这两个词。反正是电流只进不出。

网友C:
书不能全信,错误也是有的.

OC,OD门是集电极或漏极开路输出,输出为低(导通)时吸收电流.

输出为高(截止)时只有漏电流(也是吸收电流)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一般理解“灌电流和拉电流”是由驱动器件向负载而言的吧?当OC门对地呈现低阻时,便有吸电流或拉电流出现(向内拉或吸);而当OC门对地呈现高阻时同样存在吸电流或拉电流,只是其数值很底。

网友D:
楼主去看俺的拉电流及灌电流的解释一文。

楼主:
书上肯定是没错的,在计算OC门的上拉电阻时,只计算了灌电流,没有计算拉电流。说是“当OC门正常工作时,不论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都不会产生拉电流。”

不知道是不是由于oc门的拉电流太小,所以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D:
“书上肯定是没错的”这句话可不能这么说,书上出错并不罕见。OC门的输出环节本身没有电源回路,可以看成是一个没有Rc的共射极晶体管基本电路,考量是否有拉电流时须将该晶体管的集电极接地(接地回路可以有电阻),当OC门输出为高时,晶体管处于截止态,基极电压很低(电路上的设计保证此时基极电位一定低于PN节压降),BC结反偏,此时不会产生拉电流,这也意味着,OC门输出没有上拉电阻时,此时的“高”指高阻而非高电平。当OC门输出为低时,晶体管处于导通态,如果此时将C接地,晶体管BC结仍然处于反偏态,仍不会产生拉电流,当然,此时可能存在极微弱的漏电流,但不影响外电路参数的计算。
对于这个问题,只要搞清楚灌电流和拉电流的概念和基本晶体管电路原理就不会感到任何困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