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1):
我公司昨天出现一个奇怪的问题,我们两款电源板产品,220v经过变压器变压再到7812,一款是后面又转到78L05,一款是接7805,现在问题是接7805的电源板,7812输出只有9v左右,而另一款测试电压为12v,把两个7812调换,仍一样,接7805的7812输出只有9v,如把7805焊掉,7812测试也正常,后又把接7805上的7812换了个另一个厂家的7812,输出就变正常,由于分析不出什么原因,我们就用新厂家的7812,不知这里的电子大侠能帮我分析下,什么原因不,这两款电源板产品我们已生产多年。

网友A:
测电流先

楼主:
测哪里的电流啊,

网友B:
有电路图最好!输出电压不正常,主要是输入电流的问题!你看你的电路与新进的元件是否匹配就好的,此为不难

楼主:
两套电源的前面电路都一样,变压,整流,滤波,输入到两个7812上的电压都一样,都24-25V,你们所说的输入电流是不是输入到7812上的电流啊,7812在稳压时,输入电流有什么要求啊

网友B:
是不是更换了7812的厂家才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你上面说的乱七八糟,我不理解!

网友B:
你看的输出电流是多大?超过1A的话7812就会拉低电压,使得电压输出不正常,芯也会发烫甚至烧坏

网友B:
在数字7812后面还有一个M或L,如78M12或79L24,用来区别输出电流和封装形式等, 其中78L调系列的最大输出电流为100mA, 78M系列最大输出电流为1A,78系列最大输出电流为1.5A。

楼主:
谢谢 电子小小生 的回复。我们是更换了7812的厂家,产品为7812,无L,M的,如果输出电流小于1.5A,是不是可以判定,新供应商的7812带载能力不足啊

网友C:
78xx的额定输出电流是1A,再大要换型号,如78Txx的额定电流是3A,另外还有其它非78系列的稳压IC,根据负载电流选择即可。

楼主:
原先一直是在用7812的(电路设计应该没问题),而且只让原器件通电,并没开起输出

网友D:
7805与78L05的引脚是否搞错?

网友B:
不知道咯,这问题应该很简单啊!晕死拉

网友E:
曾经遇到过2种不同引脚的7805:)

网友F:
78Lxx系列管脚排列的确有多种,我碰到过,后来只能指定公司品牌。

网友G:
不奇怪,我也遇到过,两个不同型号的7805,都是12V的电源供电,帯载后输出电压值有一个只有3.9V
而另一个稳定在5V左右
不过跟电路设计关系比较大
还有个问题,我用两个二极管串到7805地脚,想吧7805输出,抬高到6V以上
输出6.4V,只看到了一会
隔会再测输出,也只有5V了,抬不上去,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