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布线的宽度

楼主(2009-08-21):
如果空间很充足的话,是不是布线越宽越好呢?

网友A:
如果是双面板的话,过宽的布线及不合理的铺铜,会给高频线路带来额外的分布电容,产生不易察觉的干扰

网友B:
现在很多小PCB板厂工艺都不怎么行,短路断线常有之!
太细了会加重PCB板厂加工出来的断线率!

网友C:
恩 还是要根据实际的电路 来确定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