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这种开关怎么接线?

楼主(2009-08-21):
我是用线直接焊接在开关的接线头上的,发现这样,由于焊接温度影响,开关会变形,造成故障。
  正确的做法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插头的东西,查到开关的接线头上?这个插头的东西叫什么?

网友A:
焊接时间太长了吧。

网友B:
只要是合适的开关及合适的焊接工艺就不会遇到楼主的问题。有些山寨厂的这类开关所用材料有问题,不耐温,稍长时间的焊接就会出问题,这是一方面,而且是最主要的;焊接工艺当然也有讲究,这个应不用多说了。
用接插形式连接当然也可以,有专门的压线端子,但用接插形式连接不如焊接牢固,器件品质或压线工艺不佳时更会造成一段时间后出现接触不良的故障,应优先选用焊接工艺。

网友C:
只要是合格的接插件,是不用担心接触不良和可靠性问题的。

LZ的问题应该还是焊接时间太长了,比如烙铁功率、温度过低,或者焊点镀层不良、氧化等

网友B:
市场上常见的压线端子质量大多不怎么样,山寨厂靠的是价格低来占领市场。

网友D:
5楼太片面,有钱可以买好的。我用过量种镀银片,一种用很大力才能插上,插上后很松,拔也拔不下来,另一种很小力就可以插上,插上后很紧,拔也不用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