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14/00与LPC2214/01串口的区别

楼主(2009-08-21):
以前使用LPC2214/00开发板上的UART例程,没有问题;最近买了LPC2214/01芯片,使用同一个例程,发现UART1接收时,收到的数据不正确,是什么原因?

楼主:
询问了ZLG的技术支持,说是与U1FDR和U0FDR这两个寄存器的设置有关?但没有说怎么设置,跟个没有给例程。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

楼主:
补充一下,串口0收发正常,串口1发送正常而接收数据是总是接收到FE或FC

网友A:
基本一样,主要是一些管教的设置上,你好好看看管教说明书,问题是很浅显的。

网友B(2009-09-22):
这个问题 你看看 LPC2214的勘误表就晓得了 这个问题确实比较麻烦的

我也是弄了很久 才完全搞定 主要是他的标志一定要处理完 还有收发处理的先后顺序
下面的代码可以稳定工作 就是啰嗦了点 自己看着精简下吧

//__irq void  Comm1IntISR (void)
void  Comm1_Exception (void)
{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
// OS_CPU_SR cpu_sr;
#endif
    INT8U  IIRValue;
    INT8U  LSRValue;
    INT8U  Dummy;

//    COMM_ENTER_CRITICAL();
    while (((IIRValue = U1IIR) & 0x01) == 0) {        // 处理完全部中断
//        IIRValue   = U1IIR;                         // 读中断状态 能进入到这里 一般表示是有中断发生的 检查状态
        IIRValue >>= 1;                               // 所以不用在对U0IIR 0bit检查
        IIRValue  &= 0x07;                            // check bit 1~3, interrupt identification

        switch (IIRValue)  {                          // 根据中断信息来处理
        case  IIR_RLS :                               // -- 中断标志 接收线状态 暂时未处理
            while (1) {
                LSRValue = U1LSR;                             // 读线状态标志
                if (LSRValue == 0x60) {                       // 未有未处理的状态
                    break;                                    //
                }
                if (GETBIT(LSRValue, LSR_RDR)) {              // U1RBR种有数据
                    CLRBIT(LSRValue, LSR_RDR);                // 清除标志
                    Dummy = U1RBR;                            // 读数据
                    if (Comm1RxBufCtr < COMM1_RXD_SIZE) {     // 检查缓冲大小
                        Comm1RxBufCtr++;                      // 接收缓存计数器加1
                        Comm1RxBuf[Comm1RxInIx++] = Dummy;    // 接收到的数据进缓存
                        if (Comm1RxInIx >= COMM1_RXD_SIZE) {  // 处理索引
                            Comm1RxInIx = 0;                  // 进入索引复位
                        }
                    }
                }
                if (GETBIT(LSRValue, LSR_OE)) {               // 溢出错误
                    CLRBIT(LSRValue, LSR_OE);                 //
                    Dummy = U1RBR;                            // 读数据
                    if (Comm1RxBufCtr < COMM1_RXD_SIZE) {     // 检查缓冲大小
                        Comm1RxBufCtr++;                      // 接收缓存计数器加1
                        Comm1RxBuf[Comm1RxInIx++] = Dummy;    // 接收到的数据进缓存
                        if (Comm1RxInIx >= COMM1_RXD_SIZE) {  // 处理索引
                            Comm1RxInIx = 0;                  // 进入索引复位
                        }
                    }
                }
                if (GETBIT(LSRValue, LSR_PE)) {               // 奇偶错误 不处理
                    CLRBIT(LSRValue, LSR_PE);
                }
                if (GETBIT(LSRValue, LSR_FE)) {               // 帧错误 不处理
                    CLRBIT(LSRValue, LSR_FE);                 //
                }
                if (GETBIT(LSRValue, LSR_BI)) {               // 间隔中断
                    CLRBIT(LSRValue, LSR_BI);
                }
                if (GETBIT(LSRValue, LSR_THRE)) {             // 发送保持寄存器空
                    CLRBIT(LSRValue, LSR_THRE);
                    if (Comm1TxBufCtr > 0) {                  // 检查发送消息缓存区是否为空 不为空则继续发数据
                        Comm1TxBufCtr--;                      // 缓存计数器减1
                        U1THR = Comm1TxBuf[Comm1TxOutIx++];   // 读走一个数据到发送寄存器
                        if (Comm1TxOutIx >= COMM1_TXD_SIZE) { // 判断
                            Comm1TxOutIx = 0;                 // 复位
                        }
                    } else {
                        Comm1bCanSend    = 0;                 // 发送标志为0表示 可以直接发送信息
                    }
                }
                if (GETBIT(LSRValue, LSR_TEMT)) {             // 发送器空
                    CLRBIT(LSRValue, LSR_TEMT);
                    if (Comm1TxBufCtr > 0) {                  // 检查发送消息缓存区是否为空 不为空则继续发数据
                        Comm1TxBufCtr--;                      // 缓存计数器减1
                        U1THR = Comm1TxBuf[Comm1TxOutIx++];   // 读走一个数据到发送寄存器
                        if (Comm1TxOutIx >= COMM1_TXD_SIZE) { // 判断
                            Comm1TxOutIx = 0;                 // 复位
                        }
                    } else {
                        Comm1bCanSend    = 0;                 // 发送标志为0表示 可以直接发送信息
                    }
                }
                if (GETBIT(LSRValue, LSR_RXFE)) {             // RX 错误
                    CLRBIT(LSRValue, LSR_RXFE);
                }
            }
            break;
        case IIR_CTI:                                 // -- 中断标志 超时
//            U1IER = U1IER & (~0x01);                  // 禁止接收及字符超时中断 暂时未处理
        case IIR_RDA:                                 // -- 中断标志 接收数据
            Uart1IntRxCtr++;
            Dummy = U1RBR;                            // 读数据
            if (Comm1RxBufCtr < COMM1_RXD_SIZE) {     // 检查缓冲大小
                Comm1RxBufCtr++;                      // 接收缓存计数器加1
                Comm1RxBuf[Comm1RxInIx++] = Dummy;    // 接收到的数据进缓存
                if (Comm1RxInIx >= COMM1_RXD_SIZE) {  // 处理索引
                    Comm1RxInIx = 0;                  // 进入索引复位
                }
            }
            break;
        case IIR_THRE:                                // -- 中断标志 发送数据
            Uart1IntTxCtr++;
            if (Comm1TxBufCtr > 0) {                  // 检查发送消息缓存区是否为空 不为空则继续发数据
                Comm1TxBufCtr--;                      // 缓存计数器减1
                U1THR = Comm1TxBuf[Comm1TxOutIx++];   // 读走一个数据到发送寄存器
                if (Comm1TxOutIx >= COMM1_TXD_SIZE) { // 判断
                    Comm1TxOutIx = 0;                 // 复位
                }
            } else {
                Comm1bCanSend    = 0;                 // 发送标志为0表示 可以直接发送信息
            }
            break;
        default :                                     // 未定义
            break;
        }
    }
//    COMM_EXIT_CRITICAL();
    VICVectAddr = 0;                              // Acknowledge Interrup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