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水泥电阻作为负载的问题

楼主(2009-08-21):
用水泥电阻作为负载的时候,水泥电阻本身是用来放电的,但是一直放电会很热,如果一直发热,电阻会怎样?

网友A:
会一直发热,热到它受不了就会坏掉
和人发高烧一样

网友B:
哈哈,要计算好功率!如果功率不超过水泥电阻的限额,可以采用加散热片的方式来降低温度

网友C:
水泥电阻的温度耐受力和抗过载性都较强,只要不长期、大量超标使用即可放心,根据实际功率选择合适的规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