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晶体的问题

楼主(2009-08-21):
我现在用DM9161做网络,晶体是用的50M的,电路也就是普通的,加2个22PF电容。
但是用示波器看,只出来16.67M的频率。

不知道大家遇到这样的问题不?如果在不换晶体的前提下,怎么处理啊?

楼主:
忘了说,我用的是无源的晶体

网友A:
你买的晶振基频就是16.67M,标称的50M实际上是该晶振的三次谐波值,只要破坏基频的起振条件(比如加小电感和小电容各1只),就能让它工作在50M了

网友B:
最好问下晶体供应商,好解决的!元件的资料也要去掌握

楼主:
谢谢 zq1987731
我还不知道这个知识呢,我现在把22P改成15P了,不过还是不行。
不知道你说的加电感是在哪里加呢 ?
是不是在其中的一个退上面接一个电容串电感到地?

网友C:
两个引脚间加个1K电阻试试

楼主:
LS,我试过了,也不行

网友D:
把小电容去掉看
有些MCU的振荡部分用晶振时不用加电容(用陶振才加,HT系列就是),6L并电阻应1M~10M才对

网友E:
10M以上的晶体都是泛音晶体,工作在高次谐波频率上,这时需讲究振荡电路的局部参数,包括匹配电容的大小及电路形式都有讲究,50M下更需留意分布参数,连布板都需注意,晶体要尽量靠近振荡电路,中间的连线要短、直,不要通过过孔,匹配电容的接地要就近连入大面积接地层或振荡电路地,有的振荡电路在高频下要求串入电阻或并联电阻,具体电路设计应严格遵照器件手册,楼主首先应做的事就是去看器件手册。

楼主:
谢谢 TYW 和chunyang 2为大哥级的人物给我指点。

我刚才又试了下,把电容去掉不行,换成2.2UH的电感,可以,但是幅度太小,才200mV左右
然后我又改成了15P串电感,然后就又不行了。。
刚才看到50M,白高兴了一场:'(

网友E:
快去读器件手册吧,上面一定有相关设计说明。

楼主:
chunyang 大哥,我找不到这个器件厂的手册,我去找找其他同类型的看看

网友C: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573/ETC/DM9161.html
这个芯片支持50M晶体吗?刚刚粗略看了下,没仔细看,有三种模式,每种模式的晶体好像不同,另外找器件资料可以到www.alldatasheet.com,基本都有

楼主:
谢谢LS
RMII 这个模式是工作在50M下面的,普通模式是工作在25M下面的。
alldatasheet没有晶体的手册把。

网友C:
我觉得好像50M模式是外部晶体模式,XT1是输入,XT2是输入/输出,因此需要用有源晶体接到XT2处

网友C:
看看资料的第9页,42      XT2      I/O        Crystal Output;  REF_CLK input for RMII mode

楼主:
我上一版就是用的有源,接42脚的。

应该是你这样理解的。看样子只能重做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