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模引脚间加小电阻其什么作用

楼主(2009-08-21):
数、模公用同一电源,但在输入引脚间加入一小电阻;这主要起什么作用?

网友A:
组成RC滤波
---------你说的是在电源端加的吗?

网友B:
组成RC滤波,抑制数字电路的高频噪声

网友C:
楼上几位太扯了,看看公式就知道了,RC滤波R取值太小的话,截止频率太高,没有效果
  0欧电阻可能是跳线,便于调试,100欧以下可能是限流,
  不过最大的可能性是磁珠/电感,楼主误把磁珠/电感的阻值当成了电阻

网友D:
同意6楼

网友E:
是RC滤波,电源上的电阻太大能工作吗,10ohm 0.1uf,1/2piRC=318KHz,这应该算有效果了吧

网友E:
磁珠、电感看成电阻,想象力不是一般的丰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