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交流变直流的问题

楼主(2009-08-21):
(无正文)

楼主:
高手支招!

网友A:
运放加法电路。

网友B:
也可以直接变换为单端信号,用电压互感器或变压器然后整流成脉动直流,做限幅保护后即可直接AD。

网友A:
楼上
脉动的直流直接AD
那采样的数据还要滤波吧,一般用那种滤波好? 平均值滤波?
怎么能保证每一组数据都尽可能的包含相同的波峰值个数和波谷值个数? 过零检测? 又麻烦了。

网友C:
楼上说的是软件滤波。
要简单,用硬件滤波。可以得到平均值,也可以得到峰值。
楼主需要测量的电压不高,如果是分压后用普通的二极管整流,误差很大,最好用精密整流,先整流再分压则误差较小,可能不必精密整流。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