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转负压的芯片,-3.3或-5

楼主(2009-08-21):
本人最近在做一个数字压力表,用的是stc带10位的单片机,但是没有差分放大,所以要自己搭一个仪表放大器,但是问题来了,仪表放大器要求是双电源供电,采用的是lmv324,因为要求是低功耗,想问一下有没有转-3.3v 的芯片呢?
或者有没有一个带ad且自带放大电路的单片机呢?

网友A:
用电荷泵转负压应该就可以了

Silicon Labs有好些MUC带ADC和放大,不过放大的效果实在不敢恭维。

网友B:
单电源供电, 把参考地提升到VCC/2

网友C(2010-01-16):
我告诉你吧,绝对的可行lm2264,2元一个   你小子竟然不给分~~~~

网友D:
用MAX232可以转负压。
大部分单片机板上都会有这个芯片吧

网友E:
AME5150
shenzhen1717@126.com

网友F:
max660很好用

网友G:
按你说的要求,可以选用负电压反转IC(倍压芯片)。技术支持:13430436368 刘‘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