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能查到stm32外设地址啊?

楼主(2009-08-21):
我要用DMA传送串口3的数据,可找不到外设地址啊?
我在库里找到: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32)0x4001244C)
#define USART2_DR_Base   0x40004404
#define USART1_DR_Base   0x40013804
串口1和2地址和AD地址

楼主:
#define USART2_DR_Base          0x40004404// 外围设备的基址

DMA_DeInit(DMA1_Channel7);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SART2_DR_Base; // 外围设备的基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TxBuffer;// 存储空间的基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 方向:内存到外设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tx_trans_length;//传送数据的个数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正常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7, &DMA_InitStructure);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7);
    DMA_Cmd(DMA1_Channel7, ENABLE);

上边是串口2配置,我现在需要串口3DMA传送,要#define USART3_DR_Base 外围设备的基址

楼主:
找了半天也找不到

我用都是参考例子程序,具体要找那个寄存器的地址,我还真不知道找那个寄存器的地址

网友A:
请看STM32的参考手册,在ST网站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