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的通信距离问题

楼主(2009-08-21):
我用PIC的SPI模块来测试SPI的通信距离。用了8米的双绞线。然后主从通信,出现的问题是主板发来的时钟经过8米传输线只有,波形出现了一些尖峰。我想请问下各位测试过SPI的通信距离吗,如果你们为传输线匹配电阻,你们选择多大的电阻

网友A:
SPI好像仅限于板上或机内通信吧!

网友B:
SPI和标准TTL信号的传输距离相同,都是线路局部范围之内,长线传输不可靠,稍受干扰就会出问题。非要长线传输的话,可以用OC门或晶体管(仍然接成OC形式)做驱动后以电流形式传输,干扰严重的场合需采用差分形式的信号传输或干脆用485。

网友C:
SPI是内部总线,板间传输最好用LV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