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易忽视的反逻辑设计

楼主(2009-08-21):
大多情况下采用正逻辑,但在某些情况下必须采用反逻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例如:

1, 轮船上的燃油加热控制

正逻辑是:电磁阀通电时,打开加热蒸汽阀加热, 后果是一旦电源故障则蒸汽阀关闭,造成燃油凝固堵塞管路.

反逻辑是:电磁阀失电,打开加热蒸汽阀加热, 结果是即使电源故障,蒸汽阀仍打开,不会导至事故

2,汽车门
正逻辑是:通电门打开, 后果是失火导止电源失电,门打不开

反逻辑是:失电门打开,后果是失火导止电源失电,门可打开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输出有时要用反逻辑,输入有时也要采用反逻辑

开关量输入和模拟量输入有时也要采用反逻辑.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呵呵, 类似于I/O高有效,还是低有效的问题, 主要是为了避免输入故障(如传感器失效,上电竟争冒险等)

网友A:
玩数字电路设计的,应该都会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如用CPLD写一个SDRAM控制器, 地址线,数据线是正逻辑,而CS,WR,WP等就要弄成反逻辑

网友B:
不错,学到了新的方法。。。。。。。。。。。

网友C:
好帖要顶,简单明了。老彭可是知名人士啊

网友D:
通常称为“负逻辑”,设计电路时确实要注意此点,但一般工程师的思路容易陷入正逻辑漩涡。其实,能够注意到电路暂态和失效态的逻辑设计就能很自然的想到负逻辑的运用,只是现实中,在进行电路设计时能抓住这些细节问题的考量和解决往往需要足够的经验积累,所谓的“高手”不在于会用什么高深、复杂的器件,而是在于细节的把握。

网友E:
概念好理解,但我觉得LZ举得例子1、2都不是很合理

合理的例子有:
比如电梯、起重机的电磁阀,比如设备的急停开关等

楼主:
随便举个例子在于说明问题.

9楼说的对, 成败在于细节, 在设计的时后要主动重点考虑各种异常,反常,失效,错误等情况,

甚止考虑到老鼠尿尿.

彭建学  上海

网友F:
哈哈,按楼上这样子说,那有责任心的做设计的每天都诚惶诚恐。不定那个设计又失虑了某种情况。

网友G:
逻辑无所谓正反,只是定义而已。
一般(其实也是必须)都将“失电”状态定义为安全态,这是工程设计的基本常识。

楼主:
在自动控制和高压仪器设备的设计要重视

彭建学 上海

网友H:
自从铁路用压缩空气刹车,其设计就是没有空气压力时刹车,有空气压力刹车松开,至今如此。

网友G:
呵呵,确实有时还要考虑方便性。

网友I:
故障弱化,岂是一个正反逻辑所能表达的?
什么老鼠尿尿,不过是正常设计中考虑的防水和防腐蚀问题,我们设计的时候总不能一个个特例去考虑,那就没完没了了,而是要把可能遇到的影响归纳总结而得出共性,这才是解决问题之根本。

网友J:
任何事情都没绝对啊 哈

网友:
听课来了,好东西不能沉

网友K:
很好的设计参考

网友L:
我们设计的时候总不能一个个特例去考虑,那就没完没了了

这个是要没完没了。特例有时是极其致命的!!

其实,所有的防范都是防特例。你试过有人在你知道他来的时候吓你见效吗?!

网友M:
也就是这个意思:
不要只考虑如何是设计正常、可靠地运行,还要考虑万一实在无**常时,系统的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