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运放选择的问题

楼主(2009-08-21):
请各位大虾把你们的经验分享下
   比如说小信号的放大有哪些运放?
   电压跟随器用那些?
   做有源滤波用那些比较好?
   等等等等。。。。。

网友A:
选择运放是根据你的用途来的。要注意运放的几个重要指标符合你的设计就行了。

网友B:
没办法按照楼主的要求谈。
运放选择是根据电路的要求来的。电压跟随器可能需要很高的频率,很高的精度,等等,那就要选择非常好当然也非常贵的运放,也可能频率和精度要求并不高,那就选择便宜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