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学ARM,想买块板,大虾们说说

楼主(2009-08-21):
是买个核心板呢还是买个开发板好?

网友A:
就拿我那块 ,如果对我这块板子不放心可以 到网上买这种,性价比挺高的。
学ARM其实就是搞操作系统,一定要先决定搞什么操作系统,然后再选开发板,(顺便说一句,核心板对新手来说没用,因为没外部器件,看不到效果),最好是直接上ARM9,因为有MMU,这样的话什么操作系统都能跑,省去了很多麻烦。
另外,学习从高,开发从低。

网友B:
我上传一些EBD9263的资料,给您看看。
下载次数:0

网友:
深圳英贝德科技EBD9263产品的资料

网友C:
看你储备了什么?如果从8bit单片机转过来的或者没有接触过操作系统,建议从ARM7学起

网友D:
如果想学操作系统的话,选WINCE好还是LINUX好?

网友E:
WINCE和LINUX各有各的长处,学操作系统最好是使用开发板,单纯的核心板在产品开发中应用的更多。
ARM9的开发板可以上http://www.avantech.com.cn/了解下。产品说明详细,实验例程和使用手册多达300多页,价格也实惠。

网友F:
初学宜买开发板,能有个完整的感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