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8C21434 最大按键支持数量)MAX BUTTON OF CY8C21434-24LFXI

楼主(2009-08-21):
各位兄弟姐妹,按照CY官方提供的资料,CY8C21434理论上最多支持24个触摸按键,但是在新的5.0软件里,当添加到18个按键以后,软件提示资源超限,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同样的状况?

网友A:
你是不用了除了CSD 之外的其他资源了, 发个csd配置向导的图看看?

楼主:
look 只有CSD和IIC模块

网友B:
楼主你用的PSoC Designer 5.0是多少版本的?最好把文件发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C:
PSoC Designer 5.0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估计是你的I2C 占用了本来CSD Available的pin脚了, 试试调整一下I2C的pin脚

网友D(2012-07-23):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E:
支持8楼说的

网友F:
没遇到过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