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生成Makefile使其make后可以在嵌入式实验板上执行?

楼主(2009-08-21):
在Linux下使用autotools生成了Makefile,make后可以在Linux下面执行。但是我该如何是生成的Makefile在make后可以在实验板上运行呢?
也就是说搞嵌入式的时候该怎么自动生成Makefile呢?

网友A:
一般的程序可以自己做一个啊,对照一个DEMO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我自己通过看阿南的书得到了一些启发,最后自己解决了,现写出来请大家斧正:
其实就是将用autotools生成的Makefile文件修改一下就可以了,方法:
vi 打开Makefile,查找CC,可以看见原来的Makefile中 CC=gcc ,修改为CC=/路径/arm-linux-gcc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