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46R47进行A/D采样时,为什么不需要放大电路

楼主(2009-08-21):
一般的MCU在A/D采样时,前面都要经过一个放大电路,HT46R47进行A/D采样时,为什么不需要放大电路

网友A:
因为AD内部是采用逐次逼近式的转换方式,所以只能转换电压信号,由于HT46R47有9位AD所以它可以采集到
9mv到5V之间的电压,如果超过这个范围就得外加信号处理电路。

网友B:
微小的信号仍然需要进行放大的.
楼主所说的应该是对大的电压信号进行转换吧

网友C:
单片机进行A/D采样时,应该还是需要滤波电路,不然采进来的电压会很不稳定的

网友D:
滤波电路可以使电压保持稳定吗?能不能给个滤波电路图

网友E:
同意三楼说法,感觉对微小型信号应该需要放大电路:)

网友F:
应该需要一个反馈电路使电压保持稳定:lol

网友G:
HT46R47有9位AD,所以它可以采集到9mv到5V之间的电压。所以采集电压在这个范围内就不需要加op。
至于4L说得单片机进行A/D采样时,应该还是需要滤波电路,这一点有待考证,采集的本身就是一变化的电压咯。

网友H:
模拟信号进入单片机之前一般都要经过一个滤波电路的,滤波电路有好几种,有一阶滤波,二阶滤波,还可以分为高通,低通,带通,要根据你的实际要求

网友C:
滤波电路分很多种的,看你需要哪一种电路

网友I:
微小信号应该需要放大电路, 大的电压信号进行转换不需要放大电路

网友J:
反馈电路就不需要了,这种简单电路没必要做那么复杂的

网友J(2009-09-21):
是不是所有A/D都只能转换电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