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PA微电流测量

楼主(2009-08-21):
我去年做到了10PA,今年进了一步,做到1PA.

如果降低速度, 做到0.1PA应该问题不大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测量电路

网友A:
在检测1pA的时候带宽做到多少

楼主:
看电路成本和测量范围, 在我的这个试验里1PA约1秒一次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牛。啥原理?运放是没戏了,FET?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亲眼见到OPA128+10G采样电阻达到0.05pA精度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奇怪,这个运放的失调都在0.03pA量级,如何能准确测出0.05pA呢?

楼主:
我做的1PA时误差不超过5%, 分辩率为0.05PA

OPA128很贵(力源报价600元), 我用的是很便宜的(20元).

我做的最高量程10毫安, 最小量程10PA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嗯,这个比较靠谱,分辨率和精度还是不一样的。ls用的也是fA级的运放么?

楼主:
算一点就吓死人:
1,380VAC 经过10的14次方绝缘电阻,即可流过3.8PA有效值, 房间里的物品有这么高的绝缘电阻吗?

2,380VAC 50HZ经过8.3*10的-18次方法拉电容,即可流过1PA有效值,有这小的电容吗?

网友D:
光电倍增管? 20年前在电子报上有看到过,可以精确测出一个光子的射入

网友C:
回复 楼主:
因为采样电阻过大,所以采样电路必须独立出来,单独用一个密闭盒,使用屏蔽线连接。
密闭盒里的电路不能使用PCB,只能搭焊因为PCB漏电流太大

网友E:
对彭大侠相当的敬仰, 出本书吧

网友F:
超赞

对这样尖端的贴都没有一个“酷”字啊
版主哪去了?

楼主:
光电倍增管PMT的体积大, 需高压, 暗电流很大, 测极微光电流, 需要深度制冷, 只能测微弱光,强光会烧毁.

增益不稳定, 温度和时间漂移较大,做精密测量不特别适合, 做探测可以.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1,面积为1CM*CM的两块金属板相距1米, 电容约有0.000885PF, 1V50HZ通过0.277PA.

2,南京大学我国著名微弱信号检测科学家唐鸿宾的公司的产品资料,

3,看看斯坦福系统研究公司, 信号恢复公司,日本NF公司,吉时利公司的产品资料

4, 分辩率和精度和最小量程和测量范围 是不同的

彭建学 上海

彭建学  上海

网友G:
不知道那个标准值是哪儿来的? 电压串电阻? 又如何知道真正流入测量端的电流是多少? 只不过是自己自立一个标准值 在通过测量运算使测量值与标准值相近,自圆其说而已。 pA 这种级别 我感觉应该用物理设备控制单位时间流入的电子目来来检定测量仪表

研究过一段时间的微弱信号出来,对于这种微弱信号 硬件上注意稍注意一下就可以 剩下的就是软件算法的事(软件可以将硬件的误差减小的千分之一 甚至更高) 这种算法的最核心的就是“求和!”  积分或统计或卷积(相关)....

看到能分辩到1pV的电压表 我的天! 1pV 看不见 摸不着  基本属于微观的东西 却用宏观的方法给出(加大积分时间 运算时间 ) 谁知道输入信号本身是什么!

心的测量技术。
用人家的仪器比对下,不是出来的吗,先是成品机(国外机或国内机测试下自已的源是不是1PA,然后用自已量测是不是1PA,不要纠在标准源上。我们关

网友G:
如果我说我也能做到分辩到1pV的电压表  但怎么校准? 能有稳定的信号源么?......   即使做出来 我自己也不相信结果

网友:
好有难度哟

网友G:
来张图 大致说明

网友H:
楼上说的有道理,老彭能否透露一点机密?

PS:楼上比较超前,已经到9月22号了?:L

网友A:
版主我觉得,能检测1PA的电流并不是太大的难题,做光谱仪器的人应该很熟悉,反而如何稳定的产生1pA的电流倒是哥更困难一些,你能说说你的检测标准吗?对于光电倍增管,如果不适合精密测量,那么什么器件还更适合精密测量,固态检测器?
噪声会更大,灵敏度会更低吧!!

楼主:
我是这么做微电流发生器的:

1,用100K电阻和10欧姆电阻对5V直流分压得0.5毫伏电压

2,检测流过 500M欧电阻的电流是否为1PA

3,检测流过50M欧电阻的电流是否为10PA

微弱信号检测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我研究和试验了很多年,吃了无数的苦,才得到的今天的认识.

没下过水, 最好别简单想象,完全不是那回事.

我对我的研究生说过:无知者无畏

彭建学  上海

有考量过温差电势和材料间的电势吗
屏BI,和确保电气距离很重要,都是高阻啊,

网友I:
用opa128是可以做的,买个采集卡,直接传到电脑上。

楼主:
认识误区:
1,运放偏置电流极小(如OPA128),那是芯片自身的参数,不代表外界因素引入的电流小!!!!!!!!

当信号小到一定程度,什么影响因子都很显著!!!!!!!!!!!!!!!!

2, 芯片级不代表板级,更不代表整机, 也更不代表使用环境的变迁

3, 如果那么简单, 斯坦福研究系统,信号恢复, 吉时利,安捷伦,NF的此类产品那么贵,就没人买了

彭建学  上海

网友J:
尖端技术啊,厉害!
问过NF的,是超级贵,简直抢劫。。。

网友A:
你说你的精度能达到0.05,真是很佩服,你说的是长时间的还是就几秒钟,顺便问两个问题
1、 你用的器件的偏置电流的温飘系数是多少。
2、 你的地噪声和电源噪声是多少

对于 外界引入噪声你做好屏蔽就可以啦,主要还是板级处理嘛

楼主:
测量微弱信号有一套对付直流误差和噪声的技术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我把我的论文的一章供参考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对噪声写的比较全面,但是我以为靠哪些陷波器 带通 达到0.05的分辨率,我感觉是不太可能的,呵呵!温飘就要命

楼主:
楼上, 确实微弱信号检测仅考滤波是远远不够的,就象中药和西药(我没有扁低中药的意思),

滤波,屏闭,接地,保护环等只是辅助,目的是尽量减小噪声, 我的**那一章仅是噪声和误差分析,真正的技术在后面几章.

彭建学  上海

网友G:
看看我的基本与测量相关的书 这基本书多数是从硬件上解决问题 多数都是些老书
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用软件可以解决过去硬件的不少问题

网友G:
楼主把微弱信号检测讲的神乎其神 高深莫测 凡人不敢碰
像这种直流或周期信号在微弱信号检测中是最简单的一种 其他非周期 非稳态的信号才比较麻烦 像声呐 空间宇宙通信等才比较麻烦。

大家要自己有信心,不要被“权威”吓倒。 在计算机技术落后的20/30年前就能做的东西,在现在这计算机发达 算法易于实现 资料丰富 工艺加工方便的今天做不出来么?

上次在一论坛看到有人想做六位板数字表 “权威”跳出来讲 如何之复杂 器件之高级 工艺之复杂.... 也不看看 什么年代了 一个分辨力六位半 精度四位半的表做不出来?非要按30年前六位表的方法? .....

楼主:
微弱信号检测并不神,但事实是国内独有南京大学的唐鸿宾公司,国际上也就可数的几家公司做相关产品。

自信是好事,没有自信将一事无成;但目空一切就是无知者无畏。

计算机很发达,可以做滤波等复杂的算法,但前提是:
1,计算机采样到的被测信号不能太弱

2,计算机本身可以作为微弱信号检测的手段之一,与微弱信号检测并不矛盾

3,计算机本身不知道如何检测微弱信号,而是人告诉它怎么做

等自己做出了再断言吧

彭建学  上海

网友G:
微弱信号检测仪表本来使用不像万用表那么使用广泛 市场相对小多了 要那么公司干什么?
在一些行业,要用到微弱信号检测,他们的微弱信号有自己的特性 他们很熟悉 有自己的算法 因此他们不少都是自己做  并不需要买 。
你也是博士 还是研究生导师 最好去一些专业论坛看看

我现在也没时间做这个 不跟你扯谈了 ......

网友A:
论坛是大家相互讨论问题的地方,让大家共勉,我觉得楼主对微弱信号检测的理论有一定的研究,我们可以相互学习,没有必要相互攻击。像楼主提到的吉时利公司 和国内的南京大学他们做微弱信号检测做的很低都是采用锁定放大技术,我曾经参加过原子荧光光谱仪的研发,利用锁定放大技术检测光电倍增管的输出信号,检测pA级信号真的不算什么难事。但是对于做产品来讲,产品的重复性,线性,和长期稳定性更是难题。我很希望咱们搞微弱信号检测的能够建立一个群什么的,能够共同提高。

网友G:
楼上的不错啊 做过微弱信号的很少啊  我也没做过 原来只是对高精度测量感兴趣  逐渐了解了一些微弱信号检测  曾有机会去做弱信号检测  但当时犹豫  现在微弱信号检测对我来说只是业余爱好而已

我建了一个群 31996679  测量与控制    感兴趣的加进来讨论啊

网友A:
好啊  一起讨论 交个朋友

网友K:
我也做过微弱信号检测,不过只到几十Pa(受放大电路反馈电阻大小,以及ADC位数限制)我是用的是光电二极管做信号源,但是在使用过程中当放大到一定倍数时噪声很明显!

我想问一下彭大侠: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信号源是什么?pA及放大电路的性能与信号源也有很大关系!
反馈电阻是多大的?
如此小的电流,一般来说对与反馈电阻并联的电容的漏电流要求很高,也就是说电容的绝源阻抗要很大!不知道您选用什么样的电容?
还有您1PA电流源产生的方式,会不会存在问题,您有没有测量过电路的稳定性以及线性?使用上述方法测量出的电路线性可能会很不好。
还有你得1pA信号走线是悬空?
如此小的信号,温度影响也很明显,不知您是怎么解决的?您产生电流的方法,相对于放大器来说是不是一个50M电阻的源阻抗?反馈电阻(应该在1000M以上吧?)相对于源阻抗来说倍数很大,这样的话放大器失调电压温漂以及当大气电压的噪声都会被放大很明显。

现在商业级的好像可以做到-15次方,最小的检测电流据说可以做到-17次方,吉时利公司做的。

楼主:
我的机器每天开一次看看,三四个月了,很稳定。

我用的前置运放比OPA128差多了,也便宜多了。

我用的是AD8628, MAX4239和MAX4238也可过,都可以。

每天检查量程1P,10P,100P三个量程,都很好。

不是炫乎,微信号真难,尤其高源阻抗时。

-15次方,-17次方,都是分辨率,而不是最小量程。

据我所知,即使国际最牛的,-15次方,-17次方,测量时间也需很长,20秒以上。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微信号检测一般采用调制,

分外调制和内调制。

尽量外调制, 如条件限制,就得采用内调制。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OPA128虽然自身偏置电流典型值为0.075PA, 但其失调电压25度时最大可达0.5毫伏。

1,当信号源电动势远大于0.5毫伏时,失调电压的影响才可忽略。

2,如过信号源为光电二极管,测微光时,OP128失调电压的影响不容忽略。

  二极管的通过电流与压降的关系

   I=IS[E(V*T/kQ)-1]

IS反向饱和电流,V压降,K波尔兹曼常数,Q电子电量,T绝对温度,

   假如27度,失调电压0.5毫伏,则有
I=0.0194IS
   假如光电管的反向饱和电流为10微安, 则失调电压引起的光电流误差约为200纳安。

假如光电管的反向饱和电流为1微安, 则失调电压引起的光电流误差约为20纳安。

假如光电管的反向饱和电流为100纳安, 则失调电压引起的光电流误差约为2纳安。

彭建学  上海

网友L:
PCB漏电不是问题,加个保护环就好。
建议用AD549,100fA,几十元

网友K:
还有对于放大器的偏置电流温度漂移系数,不知道大侠怎么考虑的,一般datasheet只是给一个“温度—偏置电流”图,只能是估算么?

楼主:
1,失调,偏置,热电势,直流漏电,电化学电势等直流误差及其温漂最终通过调制来消除.

2,各种噪声通过屏蔽,滤波等来抑制,最终通过锁相积分或其他技术来消除

3, 微弱信号,特别是极弱信号的检测需要综合考虑的地方很多.

4,用光电二极管和OPA128直接放大光电信号, 检测能力很有限.尽管OPA128偏流仅0.075PA, 这只是OPA128自己的偏流,不代表外界流入OPA128放大电路的电流.

所以有人以为OPA128偏流才0.075PA, 所以检测能力可达到0.1PA是错误的认识.

此外,OPA128失调电压25度时最大0.5毫伏, 当信好源电动势为几十毫伏以下时,误差很大.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只有多实践,才会发现原先的认识很粗浅(有时甚至是想当然),也才能纠正和充实知识.

从发言来看,ZOUPENG139很有探索精神和能力.

彭建学 上海

网友K:
也不是,彭大侠过讲了,只是做过相关东西,而且还有许多疑问没有解决,所以希望能和彭大侠多讨论讨论!

楼主:
楼上在上海的话, 交流更方便些.

彭建学  上海

网友K:
俺在安徽合肥
呵呵,给大侠站内消息了

网友M:
不知道各位大虾 做的小信频率是多少啊?带宽多少?我放大的信号是几兆的,带宽几百k到1兆左右,没放大过直流,记得听搞情报的朋友说,好像现在世界上最好的运放可以到10的负18次方安培(记得不清楚了,有正确资料朋友指正),还有对于锁定放大器我的粗浅认识就是混频放大,那位大虾给讲讲啊。还有对于非直流信号,信噪比的计算,大家来交流交流。

楼主:
1*10的-8次方A,相当于1秒流过6个电子.

锁相放大对于直流微弱信号来说,当源阻抗很高时,速度很慢.

比如0.01PA电流对100PF电容充电1秒,电容电压只有0.1毫伏.检测电路的输入回路分布电容(PCB,芯片,电缆)完全可以超过100PF.

锁相放大电路采用交流耦合选频放大,要保正一定精度,则耦合电路的时间常数将很大, 相敏检测后的低通滤波时间常数将更大,所以速度很慢.

微弱直流信号检测难度很高

彭建学  上海

网友N:
请问一下了:
1秒流过6个电子,是不是会断断续续的呢,呵呵
这100ms流过1个,另100ms一个都没?
这个时候平常的电学定律都不起作用了吧?

楼主:
电流本身是一股离散的电荷流,是统计特性。

电子在电场作用下的基本定向运动是定律

彭建学  上海

网友O:
1*10的-8次方A,相当于1秒流过6个电子?
不是吧
1库仑相当于6.24146×10的18次方个电子所带的电量啊

楼主:
1*10的-8次方A,相当于1秒流过6个电子

少打一个1
应为1*10的-18次方A,相当于1秒流过6个电子

彭建学  上海

写错了,是1000000个电子
所以1pA是10的-12次方,相当于1秒钟1000个电子,是吧 但是也很小了

网友P:
我云,有没有现实意义啊,是不是稍微动一下电线,电流就发生变化啊。

网友Q:
以前考虑过,但没有做,应该是软件硬件结合,主要是长期的积分和不断的校正,精度与测量时间有关.其中的元器件的稳定性要求高.

网友R:
PA这个单位我是第一次听说,是不是A、mA、μA、nA下来是pA。

楼主:
再接下来是fA,aA.

p=1*10的-12次方
f=1*10的-15次方
a=1*10的-17次方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打错了,应为

a=1*10的-18次方

彭建学 上海

网友M:
看了你发表的**还有带学生的论文。如果能在这diy个东西,可能更好。感觉模拟电子技术很多关键点,可能就是几句话的事,但是做起来,可能花很长时间才能捅破那层窗户纸。如果大家能在这diy个像吉时利的那种微弱信号检测的仪器,做的过程中可以共同提高。

网友S:
做过微弱信号检测的朋友可能才有体会。楼主已经做得很辛苦了。但是更辛苦的还在后面。产品化的过程更难。到目前为止,LZ可以说是在用别人的设备来验证自己的试验结果是否符合理论结果。要想做到让自己的东西作为一种标准测量设备,估计还得几年或者更长时间。期待楼主有突破。期待哪天用到你的产品。

网友T(2009-09-22):
回复 楼主:
请问微安级的电流信号带宽能最高达到多大

楼主:
微安级高精度,好好设计,100KHZ问题不大

彭建学 上海

网友U:
只有敬仰

网友V:
彭博士能不能讲讲前级是用什么块子做放大?

楼主:
用的是MAX4239或或MAX4328或AD8628,前级放大芯片固然重要,选取偏置电流小,失调电压小的的运放是原则,但外界引入的噪声和误差远远比运放本身的噪声和误差要小的多,因此技术远比运放性能重要。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用的是MAX4239或或MAX4328或AD8628,前级放大芯片固然重要,选取偏置电流小,失调电压小的的运放是原则,但外界引入的噪声和误差远远比运放本身的噪声和误差要   大   的多,因此技术远比运放性能重要。

彭建学  上海

网友W:
貌似吉时利的PA计也没这么大的个头。

网友X:
彭博你好,我也做类似于弱电流检查的,可以做到单光子检查,有机会交流下,我的QQ:307451030
粗粗看了一下,感觉你的造诣应该是很深了,向你学习下

楼主:
77楼,你好!
很高兴能跟同道多多交流,可是,我很忙,一般不上QQ,可以通过EMAIL交流,行吗?

彭建学  上海

网友Y(2009-12-19):
彭老师的论文

网友Z:
彭老师的论文,原来彭老师是海事大学的,呵呵,原来我还住在这个学校旁边的小区很长时间。微弱信号的检测仅仅依靠硬件精度是不够的,这个对实际应用来做,成本不可以接受。更多是软硬结合来处理的更好。软件能够很好的修正在微弱信号中具有规律性的干扰。取样电阻的温飘,蠕变和线性都可以通过软件来修正。
例如一个如此的实际应用产品,应该需要注意哪些技术。
微量天平-SE2产品参数
量 程: 2.1g
精 度: 0.1μg
微量天平-SE2主要特点
●  只需10秒钟便取得精确的称量结果
●  内置EUREKA软件对空气浮力进行修正,从而获得真正的质量数值

网友AA:
蹲着看,感觉真好

网友AB:
都是骨灰级的人物啊,希望在讨论过程中多一份和气!:)

网友AC:
回复 楼主:

彭老师,您好。看了您的关于1pA测量的帖子,并拜读了您的“一种微弱电流测量仪的设计”,看到您**里提的开关调制、差分对消来消除电路失调和漂移的方法,很有启发性,有个问题,不知您采用什么电子开关来进行切换?如果用模拟开关的话,漏电流都很大,不知道您用的什么器件?
此外,看您对经过I/V变换后的信号进行了多级放大和滤波,为何不直接用一个高阶滤波和高倍数(1000)的放大?这样是不是由器件引起的非线性失真和噪声更小?现在很多AD都具有抑制工频干扰的数字滤波功能,不能直接用AD的这种功能吗?

楼主:
1,自作的光控无泄漏电流固态开关
2,为了测量范围很宽,须分级放大
3,当信号与噪声数量级差不多时,可A/D后的数字滤波.
  当信号远小于噪声时(如A/D口总电平5V, 其中噪声4.95V,信号0.05V, 数字滤波还有意义吗?), 必须边衰减噪声边放大信号, 也就是说:微弱信号逐级放大的过程也是噪声逐级衰减的过程,清楚了吧.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D(2010-07-02):
怎么实现的,能透露点?

网友AE:
测量1pV电压与测量1pA的电流(假设都是直流或者信号频率小于0.1Hz)哪个更难?

网友AF:
怎么做的

网友AG:
:)顶!受益匪浅!!

网友AH:
真这水平,我保持100%个怀疑的态度。我不知道你测出来的值是电阻温漂值还是什么值。

网友AI:
TI 的这两颗片子还是比较适合微弱电流的:

IVC102;

ACF2101;

以上两颗均是采用积分的形式,与传统的电阻反馈取样不同,类似静电计的原理;可以看看其application和demo资料;

另外,还有国半的LMP7721也相当牛B,Ib只到fA级,大家可以参见其DEMO板的布局与布线;特别是其Guard Ring的画法;以及如何屏蔽,如何选择电阻,如何避免热电势,如何选择电缆,如何选择板材,等等;

其实要会利用最新的技术,如果选用以上三颗芯片,在根据厂商提供的资料,一般做到一个nA或者几百pA目前看来也不是像以前那样麻烦了;

网友AD(2010-09-13):
回复 楼主:
有道理,顶!

网友AJ:
我的神衲 , 还真不是一般的有难度,你饶了我吧,虽然我也搞模拟的。

网友AK:
我现在很想帮彭老师看看面相。这两年发现这个判断真实的性能与标称之间的联系特别准。

网友AH:
真这么厉害吗?

网友AL:
乘法器,0和任何数相乘都为零,而微小的数和一个几万甚至几十万的系数相乘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大的值。
微信号检测一般采用调制,

分外调制和内调制。

尽量外调制, 如条件限制,就得采用内调制。

彭建学  上海
引用 楼主:

网友AD:
回复 网友AE:
电压难测啊啊,现在手段电压极限为1Pv,电流为0.01fA

网友AM:
虽然对这一块不是很懂!但感觉上满有道理,赞一个

网友AD:
彭博士,能否把你的博士论文一看,谢谢。ynlsjcool@163.com

网友AN(2011-01-24):
绝对的高手!赞赏!

网友AO:
这段时间看到一本书《运算放大器应用技术手册》.. Walt Jung写的
里面有个章节专门说光电二极管电流放大的设计。基本能准确测量几十pA的电流。

而且还详细介绍了设计方面的工程方法。
大家对微电流感兴趣的可以看看这本书。

网友AP(2011-03-19):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AQ:
感觉是这样

网友AR:
回复 楼主:

彭老师,您好
我正在做光的检查,采用I/V放大,在选择分级放大时,不知道那种方法合适些
有三种方法:
1、电磁继电器+光耦  受外部影响大,好像不行
2、模拟开关  (我开始采用的这种,但是输入为零时,输出始终在0.4mv左右,可能跟运放和模拟开关有关,模拟开关的漏电流最大是10na,采用的是两级运放,后面一级放大100倍)
3、光MOS继电器  价格比较贵 漏电流也比较大
我个人倾向于第二种,但是在处理漏电流方面,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呢?
希望彭老师指点!

网友AS:
神贴浮起,特意膜拜一下。

楼主(2011-04-18):
如果灵敏度10纳安,用好一点的运放,工艺上注意,就可。

如果最小量程10纳安(即10纳安时精度达到1%),得好好设计。

频率不高,继电器触点热电势引起的光电管附加偏压如果能忽略,也可。

模拟开关泄漏很大,对纳安级不能用。

MOS继电器不经处理,我的经验灵敏度只能到10皮安。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T(2011-06-23):
其实,西安理工大学的王卫勋,在其2007年的硕士论文“微电流检测方法的研究”中,也是DIY了1pA测试器,短期稳定度达到±5fA,要更好。
连接:http://cdmd.cnki.com.cn/Article/CDMD-10700-2008035983.htm

网友AU(2012-11-25):
41# zoupeng139

网友AV:
引用 楼主:
我是这么做微电流发生器的:

1,用100K电阻和10欧姆电阻对5V直流分压得0.5毫伏电压

你这样做,噪声那是非常高,而且输出电阻也太低

网友AW:
我以前也是用MAX4238做前级放大,一级放大,动态范围100DB,最小电流<1pA,有些东西不要被别人说的吓倒,只有自己亲自体验了才知道。另外,彭老师说的多级放大,噪声会被一级一级衰减,我持保留意见。

网友AX(2013-05-08):
相当不简单啊,牛

网友AY:
建议出书,先顶一本

网友AZ:
能否共享一下原理图??

网友BA:
膜拜大侠了~~
Q:如果是检测10nA~10uA电流,采用OPA128.我想用一个220K采样电阻实现I-V转换,可以吗?
Q:对于这个范围的微电流,PCB布局抗干扰上有什么讲究啊?
THANKS

网友BB:
楼上,用OPA128真是大材小用了

另外记得坛子里有过讨论,应该是用斩波方法,降低成本的

楼主:
这是09年的成绩,分辨率0.1pA,目前能做到1fA,而且用的是普通元器件,最贵的运放就一个(不到30元)。

受温度、湿度影响很小。我正在做成多种规格的模块式产品,年底前可以出售。

带调制模块产品初步包括:
1,0.1nA~1uA,单量程,RS485或+/-5V
2,  1nA~10uA,单量程,RS485或+/-5V
3,  0.1nA~100uA,自动量程,RS485
4,  0.1nA~1mA,自动量程,RS485
5,  10pA~100uA,自动量程,RS485
6,1pA~100uA,自动量程,RS485
7,1fA~100uA,自动量程,RS485
8,1pA~10mA,自动量程,RS485
9,  1fA~10mA,自动量程,RS485

不带调制模块产品(要求等效源电动势不低于1mV,推荐至少10mV),初步包括:
1,0.1nA~1uA,单量程,RS485或+/-5V
2,  1nA~10uA,单量程,RS485或+/-5V
3,  0.1nA~100uA,自动量程,RS485
4,  0.1nA~1mA,自动量程,RS485
5,  10pA~100uA,自动量程,RS4858
6,10pA~10mA,自动量程,RS4858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A(2013-06-22):
引用 网友G:
来张图 大致说明

能不能把你的关于微电流测量的博士论文给我发一篇啊?特别是涉及到硬件电路具体实现的部分。谢谢啦。我的邮箱是308653790@qq.com  谢啦。

网友BA:
引用 楼主:
这是09年的成绩,分辨率0.1pA,目前能做到1fA,而且用的是普通元器件,最贵的运放就一个(不到30元)。

受 ...

能不能把你的关于微电流测量的博士论文给我发一篇啊?特别是涉及到硬件电路具体实现的部分。谢谢啦。我的邮箱是308653790@qq.com  谢啦。

网友BC(2013-09-24):
引用 楼主:
我是这么做微电流发生器的:

1,用100K电阻和10欧姆电阻对5V直流分压得0.5毫伏电压

你这个源怎么和电流检测模块链接的呢?是把500M和50M电阻的一个引脚直接接到运放的负向输入端吗?

网友BD(2014-04-18):
已阅。故弄玄虚!

网友BE(2014-06-04):
楼主很牛X,但楼主的帖子更像广告贴
不过感觉lymex更牛X啊,大家可以看看lymex的帖子完爆楼主啊

网友BF(2014-11-14):
引用 楼主:
微信号检测一般采用调制,

分外调制和内调制。

外调制可以把探测器的变化 去除吧

内调制 只能把电路本身的影响去除(不能去除探测器的变化)

比如光电二极管。

当温度变化的时候,采用外调制更好,彭老师,我说的对吗?

请指教。

网友BF:
引用 楼主:
测量电路

2漏 实际电路照片中的 3个蓝色方块是什么东西?

左侧两个黄色的是什么东西?

右侧2个小黄的是什么东西?

网友K(2015-01-03):
引用 楼主:
我是这么做微电流发生器的:

1,用100K电阻和10欧姆电阻对5V直流分压得0.5毫伏电压

彭老 没太想明白,5V串接精密电阻再串接放大器输入端?

网友BG(2015-07-30):
引用 网友BF:
2漏 实际电路照片中的 3个蓝色方块是什么东西?

左侧两个黄色的是什么东西?

右面三个蓝色方块是电源变压器。可以搜上面的产品型号知道。旁边是220VAC输入。
如果包着的不像是基准电压源。两个包着黄色的,推测应该是彭老师自制的继电器。从单片机附近,有一个三极管驱动。推测应该是用的干簧管加自制的两个不同绕线的线圈实现的吧?驱动两个话说,有直接卖的干簧管继电器。

我还是先做一个uA测量玩玩吧。嘿嘿

网友BH(2016-06-02):
故弄玄虚,和lymex一比,真的是高下立判。

手里抓着一点似是而非的东西,偏偏要说的云里雾里的

网友BI:
引用 网友BH:
故弄玄虚,和lymex一比,真的是高下立判。

手里抓着一点似是而非的东西,偏偏要说的云里雾里的 ...

很恰当的评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I:
很恰当的评价!

我注重:
1,使用环境的适应性
2,对原材料及制作工艺的宽容性
3,使用的方便性
4,成本控制

我认为条件苛刻的,不是好东西。

网友BJ:
引用 楼主:
我注重:
1,使用环境的适应性
2,对原材料及制作工艺的宽容性

彭老师,你的产品出来没有?

网友BK(2017-11-23):
你好,原理图可以分享吗?!

网友BL(2018-01-13):
大神太牛X!

网友BM:
前辈,我现在对50HZ 真的很头疼啊,接地能影响,空间辐射能影响,希望能解释一下这个机制,并且减弱这个的影响。我们一般使用的电源的明纬的电源

也有同样的困惑。
你这个明显和这个贴不是一回事啊

网友BN(2019-09-24):
我们做这种设备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难,但真不至于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