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FSMC能到什么速度,谁测试过,如何测试的。

楼主(2009-08-21):
我使用B模式
系统72M
数据保持设置为1 HTCK
实际用示波器观测写数据的低电平脉宽50nS左右
是我方法不得当,还是就这速度了

网友A:
我使用B模式
系统72M
数据保持设置为1 HTCK
实际用示波器观测写数据的低电平脉宽50nS左右
是我方法不得当,还是就这速度了
引用 楼主:

STM32的数据手册上有参数,你可以看看。

楼主:
呵呵。。。
这个回答经典

网友B:
是啊
回答经典

网友C:
那是,相当的经典啊!

网友A:
是啊,越是经典的东西,越是被人忽略。正因为它适合于很多人,所以才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