抬高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9-08-21):
附件里有个电路,运算放大器同相输入端接地时,
输出幅值为2V的正弦信号。当同相输入端接1V时,
正弦信号被抬高了2V,变成直流信号了。我觉得
同相输入端应该接2V时,才能达到那个效果,可又
说不出来为什么。
请高手解惑,谢谢!

网友A:
你的信号有没有直流偏置?你用反向放大阿,单电源供电出不了负信号。

网友B:
直流放大倍数是   -(1+R3/R1)=-2

楼主:
谢谢两位!
不过我看了看模电书,感觉应该是
UO=R3/R1(V2-V1).

网友A:
ls你得V2是多少,V1又是多少呢?
3楼的1是怎么来的?

楼主:
V2=1V,V1是幅值为2的正弦波。

网友B:
ls你得V2是多少,V1又是多少呢?
3楼的1是怎么来的?
引用 网友A:

晕。
运放同向放大电路基本公式。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仔细看看那是通向放大么?

网友B:
呵,8楼
你把接电容的支路断开,把V1短路,看看,是不是这样?

你再把图整理好点是不是这样?这是不是楼主这个电路的直流通路?你再分析它的 直流放大倍数是不是 -(1+R3/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