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青苹果示波器整了个原理框图,列出了主要器件选型表

楼主(2009-08-21):
CPLD是核心,将来可用FPGA替代CPLD,蓝色背景的模块在一张图上
详细的元器件清单及框图在以下PDF文档中

网友A:
可以把电源独立出来,板上留二次变换部分,键盘也可以独立出来,用串行接口与主板连接,多用几片MCU就是。

楼主:
请问chunyang,为什么要键盘独立出来,主板上自带10个小按键用起来方便呀,如果不用板载按键,可以从CPLD的口扩充矩阵键盘,80多个GPIO口,肯定还空不少口线.
板上留个PS/2接口倒也有些用处,有了TFT彩屏,配个PS/2键盘,人机接口界面做得好,可用到很多地方.PC机键盘最大的好处是按键比较全,手感也好.

网友B:
键盘干嘛要挂CPLD上?

网友A:
就是为了有更多的选择,将来系统扩充时备用,主机部分则省去键盘扫描,用协议取得操作键值比如PS2等即可。

楼主:
键盘干嘛要挂CPLD上?
引用 网友B:

利用CPLD的软连线功能,便于功能搭配,如果外接PS/2键盘,还可以用CPLD做个PS/2的控制器在里面,有中断接收功能,用起来会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