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PC-Lint检查stm32固件库,警告信息太多,如何屏蔽

楼主(2009-08-21):
有高手在 MDK 环境下使用 PC-Lint 吗,PC-Lint 检查 stm32固件库V3时,警告信息太多,请问项目中如何屏蔽 PC-Lint 对 stm32固件库的检查

网友A:
PC-Lint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B:
是一种C语言代码检测工具

网友C(2012-12-03):
楼主,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
有库路径填上,好像是 +libdir()还是什么忘记了 你自己查手册吧,支持×号的
然后把库告警都屏蔽就可以了 好象是-wlib(*)

网友E:
PT-linK?第一次听说。不过你的编译警告跟仿真器没关系吧。在OPTION选项里 好像(C/C++页面,记不到了,自己查),有一个地方可以添加头文件目录。如果文件找不到就把头文件加进来,再编译,应该不会有错。要么你把你的警告帖出来,让大家见识下。不过我PTLINK是真第一次听说,如果你的仿真器不行,就买我的JLINK吧,80元。

网友C:
to:拿起书本
请教,在keil 3下,使用的编译器是Realview ARM 编译器,怎么options.lnt文件不起作用啊。配置在里面的选项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