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扩音器问题

楼主(2009-08-21):
各位高手,最近想做一个扩音器,在网上查了一天的资料也没太搞懂,想请各位兄弟姐妹帮帮忙。
目前手中有驻极话筒一个,喇叭一个(2W,4Ω的),不知道用什么芯片才能将2者连接起来,让声音更大呢。
我也查了有关一些音频放大的芯片如LM386,TDA2822的芯片资料等,但发现他们均是只进行音频的放大,输入端是输入的音频信号,不知道能不能把驻极话筒的正负端直接接入这些芯片的输入端呢?
如果各位有更好,更简单的集成芯片,请多多推荐。

网友A:
MIC的输出幅度一般为mV级,而通常的音频放大器增益约40dB,即100倍,你需要近3V的输出,显然要给功放提30mV以上的信号电平,故需要在二者之间增加一级前置放大,增益约20-30dB

网友B:
搞个三极管放大一下就行,然后接LM386或TDA2822,过去做电话录放音时用过这东西.

网友C:
用一到两个晶体管做前置放大,TDA2822接成BTL输出,声音洪亮,楼主不妨去看看《电子报》,特别是早期合订本。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能不能告诉一下用什么晶体管放大呢,给个电路好不好?
还有有没有更先进的集成芯片,直接一头接麦克风,另一头接喇叭呢?
我的邮箱zb19820324@163.com

网友C:
普通NPN管如9013、9014等就可以,接成共射放大器。至于你说的那不叫什么“先进”,叫增益,用一片TDA2822两级串联也行,但一般不这么玩。楼主应该去看看书,前面提到的《电子报》什么的都可以,搞制作也应先搞清楚原理,至少知道个大概,实际制作中遇到问题了也知道该往哪用力。

网友D(2015-03-09):
必须在芯片前面加一级话筒放大电路,就像楼上说的三极管放大电路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