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请教RAMDISK问题?

楼主(2009-08-21):
开发板上ramdisk跑起来后,测试ping……成功, 但我执行 ls,cd 等命令时没反应?但也不报错,请问为什么?我编译busybox时已经选择上了ash--下的所有选项;

网友A:
请问ramdisk和ping等命令有什么关系?

楼主:
呵呵,可能表达错误;制作文件系统时加入了busybox生成的一些命令;
我用: /bin/ping 192.*.*...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