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09-08-21):
想做一个如图所示的电路,实现高压输出。
信号源为0~5V的方波,频率为30kHz,占空比为50%;变压器的变比为1:100;C1和C2均为1nF。
有如下几个问题:
1.R1选多大阻值合适?
2.如何计算次级线圈中的最大电流?

网友A:
R1不用最好。
次级绕组中稳态电流平均值由负载决定,峰值由电源内阻及初级次级绕组漏感和直流电阻决定。

楼主:
R1为何最好不用?缺点是增加了功耗,还有其它的吗?

楼主:
次级峰值电流的因素中:
1.电源内阻是指变压器次级线圈电阻还是最左面的信号源内阻?
2. 直流电阻是指R1吗?还是C1和二极管的等效电阻?

网友A:
回:
电源内阻包括左边的信号源内阻、R1、变压器初级直流电阻、变压器次级直流电阻、变压器初级对次级漏感、变压器次级对初级漏感、C1C2电阻和两个二极管内阻。
R1除增加功耗外,还增加电源内阻,使C1C2充电电流峰值减小,倍压整流输出电压减小。

楼主:
现在想设计变压器,设计人员说需要知道次级的最大电流,好确定线径。
其实在稳态情况下次级电流很小(-HV接几兆欧的负载)。
但是在第一次上电时,由于给C1充电,因此次级的电流应该比较大,不知这个瞬间电流对于变压器次级来说是否可以忽略?另外这个大电流也要求二极管允许的正向电流比较大吧?

网友A:
如果是几兆欧负载,变压器次级用线可以仅考虑机械强度。
上电时的冲击电流对变压器而言不必考虑,除非一秒钟上电数次,连续上电。
二极管正向电流在单个脉冲(上电时)情况下,至少允许10倍的平均电流,所以也不必考虑,除非连续上电下电。
楼主这个电路,频率为30kHz,变比又很大,变压器绕制时需要考虑减少分布电容,否则可能输出电压升不到设计要求。

楼主:
多谢楼上回复!

楼主:
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我看很多变压器在初级采用推挽式的,这种方法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B:
推挽,开关管数量可减半,导通损耗也减半,但耐压要加一培,而且绕组不可能完全对称,正负半周电流不可能相等,故而磁路存在一定程度的单向磁化,需适当降低工作磁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