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上RTOS初探之一(Keil ARTX)(转)

楼主(2009-08-21):
Keil ARTX(Advanced Real-Time eXecutive)是Keil为ARM 系列所提供的一个小型实时操作系统,整合于其UV3开发环境之中.在下载并安装了RealView MDK个人学习版后,ARTX同时安装到了C:\Keil\ARM\RL\RTX目录下,在C:\Keil\ARM\Boards\Keil\MCBSTM32\STLIB_RTX_Blinky目录下有STM32的例子程序。经过简单修改,运行在万利开发板上。
#include <RTL.h>
#include <stm32f10x_lib.h>
OS_TID t_phaseA;               /* assigned task id of task: phase_a */
OS_TID t_phaseB;               /* assigned task id of task: phase_b */
OS_TID t_phaseC;               /* assigned task id of task: phase_c */
OS_TID t_phaseD;                /* assigned task id of task: phase_d */

#define LED_A   GPIO_Pin_4
#define LED_B   GPIO_Pin_5
#define LED_C   GPIO_Pin_6
#define LED_D   GPIO_Pin_7
#define LED_On(led)     GPIO_SetBits(GPIOC, led)
#define LED_Off(led)    GPIO_ResetBits(GPIOC, led)
/* Import functions from Setup.c                                             */
extern void SetupClock  (void);
extern void SetupLED    (void);

/*----------------------------------------------------------------------------
*        Task 1 'phaseA': Phase A output
*---------------------------------------------------------------------------*/
void phaseA (void) __task {
  for (;;) {
    LED_On (LED_A);
   os_dly_wait (100);
   LED_Off(LED_A);
   os_dly_wait (100);
  }
}
/*----------------------------------------------------------------------------
*        Task 2 'phaseB': Phase B output
*---------------------------------------------------------------------------*/
void phaseB (void) __task {
  for (;;) {
     LED_On (LED_B);
    os_dly_wait (100);
    LED_Off(LED_B);
    os_dly_wait (100);
  }
}
/*----------------------------------------------------------------------------
*        Task 3 'phaseC': Phase C output
*---------------------------------------------------------------------------*/
void phaseC (void) __task {
  for (;;) {
    LED_On (LED_C);
    os_dly_wait (100);
    LED_Off(LED_C);
    os_dly_wait (100);
  }
}
/*----------------------------------------------------------------------------
*        Task 4 'phaseD': Phase D output
*---------------------------------------------------------------------------*/
void phaseD (void) __task {
  for (;;) {
    LED_On (LED_D);
    os_dly_wait (100);
    LED_Off(LED_D);
   os_dly_wait (100);
  }
}
/*----------------------------------------------------------------------------
*        Task 8 'init': Initialize
*---------------------------------------------------------------------------*/
void init (void) __task {
  t_phaseA = os_tsk_create (phaseA, 0);  /* start task phaseA     */
  os_dly_wait (50);
  t_phaseB = os_tsk_create (phaseB, 0);  /* start task phaseB      */
  os_dly_wait (50);
  t_phaseC = os_tsk_create (phaseC, 0);  /* start task phaseC       */
  os_dly_wait (50);
  t_phaseD = os_tsk_create (phaseD, 0);  /* start task phaseD       */
  os_tsk_delete_self ();
}
/*----------------------------------------------------------------------------
*        Main: Initialize and start RTX Kernel
*---------------------------------------------------------------------------*/
int main (void) {
  SetupClock();
  SetupLED  ();
  os_sys_init (init);                    /* Initialize RTX and start init    */
}
/*----------------------------------------------------------------------------
* end of file
*---------------------------------------------------------------------------*/

经过初试化后,os_sys_init (init)启动了初试化任务。在初试化任务中,又先后启动了4个任务,启动后,删除初试化任务。这4个任务各自控制一个LED的开关。

网友A:
看起来不错,顶一下。

网友B:
简单了些

网友C:
很简单吗,我怎么看半天都没看明白:)

网友B:
哪里不明白?

网友D:
不建议用keil自带的rtos, 以前玩过,头大~~~差点耽误了工作..
推荐 freertos 和 ucos,及其他..
其缺点: Bug多,,,倒是升级很快,也许有天会很成熟.;
有人会说,其开源呀,可以你自己解决,,但是我本人水平太低,其代码读的很晕,也没啥注释..
其实开始对我的诱惑力很大的,,呵呵,现在怕她了...

网友E:
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C:
明白了一些。。。

网友C:
应该还有之二吧,楼主什么时候再转一下,期盼中。。。

网友F(2012-05-28):
凡是是伸手主义,出问题是正常的。
    免费的,开源的,并不是省心的。

网友G:
很好用的代码,LZ还有没有更多的

网友H:
不建议用keil自带的rtos, 以前玩过,头大~~~差点耽误了工作..
推荐 freertos 和 ucos,及其他..
其缺点: Bug多,,,倒是升级很快,也许有天会很成熟.;
有人会说,其开源呀,可以你自己解决,,但是我本人水平太低,其代码读的 ...
引用 网友D:

看看吧,最近在弄操作系统,不知道哪个好

网友I(2014-12-16):
突然点醒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