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仿真

楼主(2009-08-21):
请问电路仿真用什么软件好呢?各位大哥推荐一个。

网友A:
multisim10.0版的

网友B:
CHUNYANG大哥反对仿真的

网友C:
Proteus   仿真 挺好的 特别是对单片机这类的

网友D:
仿真有仿真的用途和其局限性,俺不会无前提的反对。学习电路原理时,仿真软件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有时在设计论证中也非常有用,但仿真不能真正代替实物电路,因为仿真元件的数学模型不能100%的反应出实际器件的特性,只有二者吻合时仿真结果才有意义。在现实中,除了元件本身因制造工艺、材料等原因导致的非理想性外,电路中的分布参数也可能对电路产生明显影响,这些都不是仿真软件能够“仿真”得了的,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无法实现,故仿真不能完全代替实际电路的实验及测试,特别是在进行产品级要求的电路设计时,俺反对的是那些企图以仿真包打天下的愚蠢想法。

网友E:
仿真对产品的原理设计阶段有指导意义,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错误及加快设计速度,在样板调试(测试)阶段,仿真对测试的结果有对照验证作用,也可以指引测试工作的方向。但之后进入黑盒测试后,仿真的意义就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