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电流和拉电流的概念及**方法

楼主(2009-08-21):
看来很多网友都搞不清灌电流和拉电流的概念,下面就此解释一下,希望看过本文后不再就此困扰。

一个重要的前提:灌电流和拉电流是针对端口而言的。

名词解释——灌:注入、填充,由外向内、由虚而实。渴了,来一大杯鲜榨橙汁,一饮而尽,饱了,这叫“灌”。

                 灌电流(sink current) ,对一个端口而言,如果电流方向是向其内部流动的则是“灌电流”,比如一个IO通过一个电阻和一个LED连接至VCC,当该IO输出为逻辑0时能不能点亮LED,去查该器件手册中sink current参数。

名词解释——拉:流出、排空,由内向外,由实而虚。一大杯鲜橙汁喝了,过会儿,憋的慌,赶紧找卫生间,一阵“大雨”,舒坦了,这叫“拉”。

                 拉电流(sourcing current),对一个端口而言,如果电流方向是向其外部流动的则是“拉电流”,比如一个IO通过一个电阻和一个LED连至GND,当该IO输出为逻辑1时能不能点亮LED,去查该器件手册中sourcing current参数。

网友A:
谢谢!

通常只注意“sink”和“sourcing”

sink 陷落
sourcing 供给

关键是如何理解其主被动关系。

网友B:
刚才看74hc245的pdf,上面有几个参数不懂是什么意思。
input diode current ,output diode current ,output source or sink
current应该怎么翻译

楼主:
input diode current ,output diode current 指IO端口钳位二极管的最大工作电流,CMOS器件的IO都具有分别对电源和对地的钳位二极管,用以保护器件本身,当IO端口因某种原因导致电压高于VCC+钳位二极管节压降或低于GND-钳位二极管节压降时,钳位二极管导通,从而限制了电压,当然,这是有一定限度的,手册中20mA即为其极限。
output source or sink current 不就是俺老汉前面说的拉电流和灌电流么?说明74HC245的输出端(output)可以提供35mA的拉电流和灌电流。

网友C:
sink current在金山词霸翻译是反向电流

网友D:
灌水,
拉尿。

网友D:
哈哈,楼上误会了。
我的本意是
把人比作IC,人灌水(喝水)就象外部电流流进来。
            人拉尿(小便啦)就象电流从人体(IC)内部流出来。

网友E:
白家讲坛开始广播了,哈哈

楼主:
呵呵,作为“助记法”就是那个意思,而且当初翻译时估计译者就是这么想的,因为英文的直译实在很难得出“灌”和“拉”,也正是因此,这两个概念极易混淆。不过,经俺老汉这么解释一通,凡看此文者,再要是搞不清楚灌电流和拉电流的概念、还再记不住谁是谁的话,建议回家自宫……

网友F:
晕,这个扇入扇出,在春阳这也成了“灌”和“拉”啦?

网友G:
呵呵,形象又具体!!看了之后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网友H:
记下了,各位大侠好辛苦啊!

网友A:
哈哈!建议多看原著,少看译本,回避“野史”。

好好理解“source-sink and push-pull”,别再闹出“HEX”笑话。

楼主:
楼上说的不错,搞技术确实不能脱离原文,毕竟,现代科学的起源及发展是有特定语言环境的,今天的中文不论在词法还是语法甚至文法上都受到西方语言特别是英语的巨大影响,但中文毕竟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语种,很多传统性文字、词汇的含义在被用于翻译西方语言中必须进行内涵重构,这种重构有时需要额外说明才能准确理解,用传统意义去意会难免会出现偏差,这时如果能认真阅读原文,对技术概念的理解是有重大意义的。
当然,就此“灌”与“拉”的翻译而言,可以看出译者是具有深厚中文语言功底的,这比译成“沉电流”和“源电流”要高明多了,特别是这个“拉”,取意自古文,现代还用其原意的仅在“生理行为”的用词上,其目前的主流含义与source则无关联,从字面含义上理解出现偏差就不足为奇了。

网友I:
名词解释——灌:注入、填充,由外向内、由虚而实。渴了,来一大杯鲜榨橙汁,一饮而尽,饱了,这叫“灌”。
灌电流(sink current)

名词解释——拉:流出、排空,由内向外,由实而虚。一大杯鲜橙汁喝了,过会儿,憋的慌,赶紧找卫生间,一阵“大雨”,舒坦了,这叫“拉”。
拉电流(sourcing current)

什么?难道是我一直搞错了?
我一直认为sourcing current是灌电流,吐出去的意思;而sink current是拉电流,是吃进来的意思。总之,就是和chunyangy说的相反。

楼主:
呵呵,有楼上这种误解的不少,还有更多的人干脆搞不清楚谁是谁……

网友I:
这就没办法了。原来我是很注意地进行过区别的,要错也是理解水平问题了。

通过网络词霸一下,结果如下:
*--------------------------------------------------
1 sink 确实有吸收,吃进去的意思
[siŋk]
vi.
(sank [sANk], sunk [sQNk]; sunk, sunken[['sʌŋkən]])

下沉, 沉没

低落, 下垂[陷]

减[衰]弱, 沮丧, 消沉; 沦落

渗[深]入

凹[陷]下去, 低垂, 斜下去

游入水底深处

给人以深刻印象

坐, 躺

消失

sink into a deep sleep
沉沉入睡
Wood does not sink in water.
木头不会沉入水中。
The sun was sinking in the west.
太阳正在西下。
His heart sank at the thought of war.
想到战争他的情绪显得十分低沉。
习惯用语
everything [all] but the kitchen sink 太多的东西; 除厨房的洗碗槽以外的全部东西(特指多余的东西) (He's only staying three days, but he arrived here with everything but the kitchen sink. 他只打算住三天, 可是来时却象搬家一样把什么东西都带来了。)
tumble [fall] down the sink [俚](大口地)饮(酒)
sink down 沉没; 昏倒
sink in 渗入; 陷下去 被完全理解; 深深印入脑中 把(资金)投放在...
sink into 使沉入; 使投入 进入; 陷入; 深深印入脑中
sink of iniquity 罪恶的巢穴
sink oneself (=sink one's own interests) 舍己为人
sink or swim 孤注一掷; 不管好歹 独立生活, 自己去闯
sink to 堕落到
sink under 受不了...而倒下去

2 source和sourcing有点麻烦

从source的“源”意义上理解,应该是吐出来的意思。而sourcing又有采购,买入之意。

网友I:
查了个ADI的datasheet,开集输出电流也是用sink,肯定是由外向内,没错了。但我怎么理解成拉而不是灌呢?按照我的理解,这个时候是索要的意思,属于拉过来、拢起来的情形……哈哈,我明白了,我想的不是跑卫生间轻松一下的那种……

OPEN COLLECTOR OUTPUT
Output Voltage in Logic “0”,ISINK = 8 mA ……
Output Leakage Current in Logic “1” ……
Voltage Range ……
Fall Times (Load = 500 pF and ISINK = 5 mA);……

楼主:
呵呵,这也是对汉语理解不够深入所致,问题就出在这个“拉”字上,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意义不同。
现代科学技术术语、概念什么的大多是在20世纪早中期翻译的,很多干脆来自日本人的汉字翻译,那个时代搞翻译的专家(包括日本的专家)多数都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和留洋背景,对语言文字的掌握程度及精细度等普遍比今天的专家强很多,只是毕竟时代变迁,现在是“草根时代”(或者叫“平民时代”,西方的称法),“草根”们的文化底蕴当然无法跟真正的专家相比,但草根们人多势众,甚至可令正错互逆,语言又没有绝对的正误标准,有此现象也属必然。

网友I:
确实,看那些老术语就很舒服,很享受!

不过,要是不到现在这个平民时代,921可能是最低层平民呢,平民功夫都不会。

多谢chunyang的详尽解释!

网友J:
其实是为了便于交流,而有必要统一的一种称谓而已。
我以前一直将“拉电流”与“灌电流”认为是等同的,拉 与 推 是一对反义词,拉 是接近, 推 是离开,
常说的推拉(推挽)输出,拉 就是电流流进的意思。

网友K:
其实中文的灌、拉起得一点都不形象、科学,鄙视起这名词的前辈。
sink/source是很清楚的,隐含了“吸收”“源”的意思,而且都是以端口为主动方。
搞个灌、拉,谁灌谁,谁拉谁?一桶糨糊。
找找台湾的译法,肯定比“灌、拉”科学。
我的看法,共 产 党 的技术官僚政治是很正确的,但能力是很差的,搞出很多不伦不类的东西
还是三 民 思想 武装的台湾同胞语言能力强一些。

英文的sink/source都是以所述IC为主动一方。sink表示端口为低电平,吸收电流;sourcing表示端口为高电平,输出电流。
而中文的为什么就反了过来(被别人灌,被别人拉),搞得后人统统容易出错。

楼主:
楼上看法偏激了,甚至有些“屁股决定脑袋”,问题的本质在于:二战后在中国大 陆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几乎将汉语言文字知识丢光了,现在尤甚,人才上可以说出现了断层,而“灌电流”、“拉电流”等等的译者大都是更早一辈甚至两辈的,他们学贯中西,翻译至此已经是非常到位,至少用一个字去表示,找不到意义上更贴切的,汉语本来就是这样。
日本当年大力引入西方科学技术的时候因译者都是士人阶层,而士人阶层都有着良好的汉语言文字训练背景,甚至在“形”这个层次上其程度已经远远超出同期的中国,他们使用汉字来翻译西方特有的词汇,中国也加以采用。但自二十世纪中期左右开始,随着掌握深厚汉学功底的老一代日本士人逐渐凋零,怀着强烈民 族 主 义情绪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则抛弃了汉语,此后日本人对西方词汇的翻译逐渐采取“直接音译”法,现在这已经是日本人唯一的翻译法了,那个别扭就别提了。
在中国,也有人大力鼓吹直接音译法,不过这么做局限性很大,还不如直接讲英文算了,只是现在同时精通科学技术、西方文化和汉语言文字的人越来越少,也许直接音译将会成为不得不采用的翻译法吧,但这绝不是什么值得称道的事。

网友C:
awey “常说的推拉(推挽)输出,拉 就是电流流进的意思。”???

网友J:
我认为这个 灌 和 拉 说法的来历,历史不会很长。
晶体管出现也就是几十年的事,传到中国就更晚了,而sink/source这个词出现在电路上,可能还要晚。
记得以前老师教我们的时候,没有灌电流的说法,而是说“推电流”和“拉电流”,
在英文里面,推挽是“push-pull”,push是推的意思,即电流流出,而pull是拉的意思,即电流流进。

网友K:
关键是灌、拉的主被动方向与英文的不一致。譬如PIN1 为低电平,sink 35mA电流,英文可以表述为"PIN1 sink 35mA",PIN1是主动方;对应到“灌电流”,却是“PIN1被灌了35mA”。
语言是用来交流的,术语应该传神,容易理解。
相信sink/sourcing的本质,凡是电工都很容易理解,为何偏偏“灌电流”“拉电流”多年来一直“为此困扰”,正是因为这两个名词不传神。个人认为应该划入要淘汰的一类术语。否则,若干年后,仍然有电工为此浪费脑细胞。
我看过不少台湾的电子术语,感觉比大陆的术语更为传神,不排除我 党在6、70年代为了“陆 独”,故意搞出一套术语。所以有24楼发言。
问题的本质在于:二战后在中国大 陆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几乎将汉语言文字知识丢光了,现在尤甚,人才上可以说出现了断层=====这正是我 党为了洗 脑,达到“文化 独 立”“文化 分 裂”的目的,而有意为之。否则,怎么会如此容易“丢光”,难道二战以后,大陆出生的小孩都天生缺陷是笨蛋或懒人?
以Chunyang老兄的睿智,应该不会不清楚其中奥妙吧?
至于“屁股决定脑袋”之说,何意?本人平民电工一个,只有站的位置,哪有我放“屁股”的地方?呵呵。

当然,以上所言,纯属本人的“合理”推测。能看入眼的且看看,看不惯的,且略过。

网友K:
物竞天择,词汇也一样。
既然大部分人觉得“灌”“拉”难理解,那就让它们淘汰吧。
或者直接用sink sourcing。或者创造或引入新名词。
所谓的“喝饮料”为灌电流,“拉尿”为拉电流,这种类比一点都不严谨,形式上的助记方式,误人子弟而已。
要把sink-灌;sourcing-拉这两者对应起来,始终很别扭。

网友L:
哈哈,这个很形象,从今天起我也分得清了~~
类似的还有 送话器 受话器

楼主:
当代国人汉语言文字功底普遍较差确实拜“教育”所赐,楼上所言不虚。我说的“屁股决定脑袋”是指当代国人因D的“教育”之“功”所导致的“果”,我们的屁股其实都坐在这一边,都是汉语言文字功底不怎么样的,虽然屁股已经坐在这了,但脑袋可以有两种对立的选择:要么干脆废除传统文字的本意,向当代日本学习,将西方人创立的概念、名词什么的来个直接音译,说话作文来个不土不洋、又土又洋;要么重新学习、掌握汉语言文字的博大精深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创新,将自己的民族语言适应现代潮流。显然,前者要简单的多,也是目前的主流,这不就是屁股决定脑袋的结果么?俺不反对语言的融合,特别是口语,但书面语言如果像现在的日本那样对西方概念、名词来个直接音译,俺觉得这实在是令人惭愧的事。
呵呵,解释一下,令楼上误解之处敬请海涵。

网友K:
:handshake
我的言辞有点过火,已修改。
要被“自宫”了,有点恼羞成怒,哈哈。
不仅要学习老兄的见识,还要学习老兄的风度:victory:

刚google了一下台湾的译法(数位电路 sink),貌似台湾就直接讲sink/source,呵呵。有的地方source简化为SRCE.
台湾叫数位电路/类比电路。大家可以google一下。

网友M:
类似的例子很多。
比如说接点(继电器等),现在要用单片机等设备检测这些接点闭合与否。英文中有“wet”和“dry”之分,汉语直接译成“湿接点”和“干接点”,意义与原文相差太远。但已经约定从俗,不好改了。

网友K:
台湾不用灌和拉,技术比大陆是高是低很明显。
另外从政 治 正确的角度,台湾绝对不是“老外”,呵呵。

网友K:
我的意思是大陆用灌、拉这种不好理解的词,会导致很多人浪费脑细胞。
种种细节累加起来,会导致大陆技术降低。
实际上大陆的技术发展,一直受很多人文和政治因素的困扰,这是现实。
老王就是缺少点相对论的幽默感,哈哈

网友N:
灌和拉,多形象啊,这个译法好

网友O:
看看当初TW到美国可以学什么技术,大陆过去可以学什么技术,就知道,技术好坏就在美国一念中

他给你技术或允许你发展技术,你的技术就发达

他对你禁运(尤其是基础实验设备和工艺设备),你就自己摸吧,那时间比理解什么灌电流拉电流花的时间可多多了

至于是用汉字还是蹦上几句英文只与交流对象有关,你要是总做外单不蹦也难

网友K:
没想摆平谁,呵呵,何况是ChunYang。
倒是看起来老王很想把我撂倒地上,踩那么几脚。
本身灌电流与拉电流的内涵就不复杂,再怎么扯也不会出技术含量的。
我只是发表我自己的看法。
灌与拉,sink与source,它们的动作方向确实不一样。如此而已。
如果拉电流==sink,灌电流==source,我觉得会好接受一点。
就如同17楼IC921的看法一样(实际上我以前也这样认为的,呵呵)。

网友P:
你们厉害,一个灌一个拉居然搞出这么多道道来。

楼主:
采用“灌”和“拉”的翻译不是因为政 治而是国学,不懂“灌”和“拉”的含义,却跟政 治有关联,是国学衰落的表现,当年的“臭老九”被打翻了,所以才有此结果。

网友K:
看来确实是我不懂“灌”与“拉”在汉语言中原本的精准含义了,呵呵。
不过估摸国学要恢复,有难度。
恐怕得有两代人才能恢复一些。
我是属于没指望了的一代。

楼主:
确实是很难了,所以现在的主流都去直接音译了,因为简单嘛。可问题是,说话夹杂些英语单词倒也无妨,在特定的群体里甚至可以取得效率的收获,但写**呢?总不能一半中文一半英文吧,还是绕不过去……
来,看看一些偏门术语词汇的翻译(量子力学领域,仅中文译词):手征、宇称、破缺、湮灭、界态、视界、奇点、幺模、幺正、色荷、色群、介子、胶子、超子、粲(夸克)、奇(夸克)、底(夸克)……这些词都是出自大师之译,但也不能全部从字面的常用意义揣测出词意,而理解了词意再反过来追究字意,那就能发现译者之用心良苦了。

楼主:
刚修改的帖子怎么不见了,是否因某种原因被屏蔽掉了?

楼主:
应该在46楼的

网友P:
46楼已经恢复。

网友A:
哈哈,热闹!

其实,主要是那个“拉”和“灌”有点混淆了其驱动的主被动关系。我渴了,喝瓶可乐,通常是拿根吸管吸之,而不是小孩喝药而灌之(想起童年被灌药的情形还有点后怕)。至于那个“拉”,不知道古人是如何理解的?难道乎那时候就有真空“方便器”?现在好象也只有在飞船或空间站中使用。咳,我们的古人实在是太超前了。

网友Q:
呵呵,看各位PK,学知识了。
想向大家问问,是不是sink等同于pull ,source 等同于push?

网友I:
其实,主要是那个“拉”和“灌”有点混淆了其驱动的主被动关系。我渴了,喝瓶可乐,通常是拿根吸管吸之,而不是小孩喝药而灌之(想起童年被灌药的情形还有点后怕)……

这样:

Isink叫喝电流。跟帖电流

Isourcing叫吐电流,发帖电流。

网友F:
哎,大陆在门电路的输入、输出不用“拉”、“灌”,而是用扇入、扇出。

网友N:
楼上是如何理解“输入 、输出,“拉”、“灌”,扇入、扇出。” 的? 呵呵 ,咋听起来这么拗口?

网友K:
这样:

Isink叫喝电流。跟帖电流

Isourcing叫吐电流,发帖电流。
引用 网友I:

支持这个,虽然土气一点点。:lol

网友R:
非常形象生动,从语文角度上来说——灌是有被动的意思;而拉则显得主动,不知道这样子解析适合用在我们的电子方面!

楼主:
“灌”和“拉”一样都是主动的,从字意上讲也是这样,比如“灌溉”一词,“灌”和“溉”是等价的,只不过字意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对灌电流和拉电流而言也都是主动的,是端口的输出。
“扇入”和“扇出”与“灌电流”和“拉电流”不是同一概念,对于输出端口而言,不论其输出的是灌电流还是拉电流都是“扇出”。比如,51MCU的端口扇出系数,因标准MCS 51 IO的灌电流和拉电流能力不同(P1-P3口),其扇出系数由二者中的小值决定。

网友K:
“灌”完全是主动的。
被动的例子有“淹”。
比如“灌水”和“淹水”。
二姨新版开张,倡导各位加强“灌水”力度。“水”多了,二姨就“淹水”了。
各位,拼命“灌”水呀,“灌”电流也行。二姨的新服务器很强,渴望“淹水”呢。

网友K:
我认为ChunYang老大主楼里的“灌饮料”的比喻,实际上“灌”也是主动,只是这个动作的主语和宾语隐含了,分别是“手”和“嘴巴”。
不省略的说法,应该是:我的手灌了我的嘴巴一瓶饮料。

一家之理解,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楼主:
呵呵,楼上说的不错。

网友K:
响应匠人号召,灌水。
响应ChunYang号召,灌电流。
灌水还是灌电流,这是个问题。
灌水的,叫水工。
灌电流的,叫电工。
既灌水又灌电流的,叫水电工,嘎嘎。
+3ing

网友I:
哈哈,响应楼上的号召是 拉水,拉电流……把那个谁的电脑给黑了!!

网友A:
关于“灌电流”和“拉电流”之我的一点看法

首先再次感谢LZ提醒这个本人一直未曾注意的问题。

先还其本原,重温老外的原意:

sink current —— 直接理解为吸收电流(或最大吸收电流),描述驱动端口的向内吸收电流的能力。
source current —— 直接理解为供给电流(或最大供给电流),描述驱动端口的向外供给电流的能力。

老外看到的是端口的原本特性,但这个特性必须通过某种测试手段来确定。因此这样便有了看待这个问题的另一个角度——即测试角度(或测试语境)。其实这种理解并不希奇,有很多东西都存在着两方面的理解(或协同关系),如市场成交量必须考虑供需双方的因素——即有需无供或有供无需都形成不了市场,关键在于侧重面在哪里。

回到“灌”和“拉”电流。本人理解,那是一种“测试语境”。先看 sink-current,它反映的是端口吸收电流的能力,那如何测试呢?直观想象就是,将其置于低电平输出,然后外挂一个“可变电阻”接到电源VCC。通过由大到小“改变”可变电阻的阻值,来观察端口到底能承受多大的输入电流(即灌电流)。这种情形下,很大程度已将端口视为一个“负载”看待,主被动关系已完全倒置(通过改变电阻改变输入电流),因此理解为灌电流不成问题。同理,看source-current,它反映的是端口供给电流的能力,那如何测试呢?直观想象就是,将其置于高电平输出,然后外挂一个“可变电阻”接到地GND。通过由大到小“改变”可变电阻的阻值,来观察端口到底能承受多大的输出电流(即拉电流)。这种情形下,很大程度也已将端口视为一个“负载”看待,主被动关系也已完全倒置(通过改变电阻改变输出电流),因此理解为拉电流不成问题。

所以,本人认为,“灌电流”和“拉电流”更象是一种测试环境所得的参数术语。但若脱离测试环境,生搬硬套到一般情形下理解确实有点费解。难怪会把人逼到“用手灌嘴”和“上Toilet”的境地。

网友S:
学到东西了,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T:
请楼主解释--拖拉机

网友U:
本人技术不咋地,但语文还凑和
其实SINK和source的本意大家都理解,可叫法上却出了问题。
LZ对sink和source的理解是正确的,但是用错了词。不要讲什么文字语言在过去什么意思,现在又什么意思,究竟怎么变化的我相信你也搞不清,专业人士都有很多搞不清楚,那只是给自己辨解。想讲一个东西,第一要指名参照物,而有一些东西,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翻译成中文?我们一直叫sink和source也没见周围的人听不懂,如果真有不在明白的,我们也会说成是某个IC的最大输出电流和最大吸收电流。
一个词,不管你用的看起来多专业,解释的多通俗,如果让人看了还是会产生误解,那只能说明你这个词用的还是不够恰当。找不到合适的词,不如用原来的英文也许会更好一点。
顺便说一句,扇出能力,依照我的理解不是电流相关的,而是电容相关。如果错了请随便拍。

网友V:
不是简单的输入/输出吗?

网友I:
不是简单的输入/输出吗?

晕,要是这样“输”还用得着这么麻烦吗?

这个概念形,只是单一地针对一个输出端口。不管流进还是流出,都不存在输入的问题。因此,想简单地看成“输入/输出”那更加糊涂了。

总之,这里只有一个概念,那就是输出!!

网友K:
扇出能力跟输出电容有关系吗?值得开新帖讨论一下的问题,呵呵
最好去楼上地盘讨论。
在本版模拟技术,有点跑题、、、、

网友T:
依照楼主的理论,灌水帖以后应该叫拉水帖,而版主删帖才能叫灌水
可笑,太可笑

网友U:
是跑题了,刚在技术交流里面发了一贴——>器件的扇出能力,有兴趣可以过去瞅瞅。

网友W:
看了大家的讨论,受益匪浅。

网友X:
楼主解释的很形象,大家不必去研究I/O的结构就记住了。

网友Y:
樓主解释很好,:L:L 只是有這麼難理解嗎.我一開始接觸時就用了直譯法.source ==源 源頭,見過流入水的水源頭嗎,故字面理解是流出是很好理解的,而sink也只是瞄了一眼,因為不是source 就是sink .呵呵

网友Z:
非常漂亮的解释,如果这两个电流都是针对端口输出的话建议lz再加以标识下
这里有各路英雄豪杰啊,看这样的帖子令人振奋
谢谢各位前辈咯~

网友Z:
网上看到的,“在使用反向器作输出显示时,图1是拉电流,即当输出端为高电平时才符合发光二极管正向连接的要求,但这种拉电流输出对于反向器只能输出零点几毫安的电流,用这种方法想驱动二极管发光是不合理的(因发光二极管正常工作电流为5~10mA)。 图2为灌电流输出,即当反向器输出端为低电平时,发光二极管处于正向连接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反向器一般能输出5~10mA的电流,足以使发光二极管发光,所以这种灌电流输出作为驱动发光二极管的电路是比较合理的。”

问题有2:
1“当输出端为高电平时才符合发光二极管正向连接的要求”,
(此处的输出应该是反相器后面的信号),那反向器前面的信号就应该为低,那应该不能说“拉电流是输出为高,灌电流是输出为低”吧?因为输出为低时也可能导致电流从器件内部流出?我这种说法对吗??
2为什么说“这种拉电流输出对于反向器只能输出零点几毫安的电流”呢?是否是拉电流普遍来说比灌电流小呢?

网友Z:
这才是图1,上面是图2

网友M:
回楼上:
1、对单电源工作I/O口线,输出为低,还要电流流出,那是不可能的。往哪儿流?
2、拉电流是否比灌电流小,因器件而异。对TTL(包括S、LS等),51单片机等,确实如此。对CMOS工艺的HC(包括HCT等),AVR单片机等,拉电流和灌电流能力大体相等。

网友Z:
请问,图1图2中的反相器什么作用呢?不是应该要有电源的吗

楼主:
逻辑电路中只需画电路符号,不需画电源,逻辑电路在此是做驱动用的。

网友AA:
LZ的比喻很形象,我觉得还是解释为扇入扇出比较好了解。

楼主:
楼上的概念错误,扇入、扇出和拉电流、灌电流的意义截然不同,前面已有解释,去看看吧,

网友T:
这样的拉水帖也算精华?
这个bbs真不怎么样

楼主:
楼上不得要领而已,不论技术还是语言。

网友AB:
不错的帖子,依然要顶起!

网友AC:
讨论的很热闹

网友AD(2009-09-22):
上网就是为了看这种帖子

网友AE:
1# chunyang 通俗易懂呀。
不错

网友AF:
呵呵,终于记住了...

网友AG(2009-11-21):
这个帖子看得过瘾!

网友AH(2009-12-28):
:lol果然够生动

网友AI(2010-01-28):
楼主,俺曾经遇到过一个问题
IO口通过LDO的输出脚
倒灌电流进锂电池
结果电池报废

对此种现象
楼主有何好办法解决?
俺就是加了一个反向二极管
希望听听高手大侠的良策
请指教

网友AJ:
有学习了一点

网友AK:
呵呵,解释的好清楚。。学习了。

网友AL:
楼主有问题请教了..
对一个单片机的引脚来说,那拉电流是一定的了?无论io口输出后加不加限流电阻,IO口输出的电流都是拉电流的数值吧?

网友AM:
哈哈,有意思,希望多多展开这样的讨论帖。

网友AN(2010-04-20):
把人比作IC,人灌水(喝水)就象外部电流流进来。
            人拉尿(小便啦)就象电流从人体(IC)内部流出来。

网友AN:
请问下基准难道也吸入电流的吗。
mcp1525的output current drive =±2mA
output  current=±20mA
这两个数据有什么区别的啊

楼主:
回102楼:对于一个已经确定的MCU端口而言,其灌电流/拉电流的极值是确定的,手册中会给出规范参数,但实际电路是不是该值还要考虑外电路参数,但有一点一定要清楚,绝不能超标使用,否则端口可能损坏。

回110楼:既然手册中给出的参数有正负号,说明该端口的电流可以是吸入的也可以是流出的,2mA是额定值,在该电流及以下,器件的参数有保证,20mA则是极限值,这时器件虽不会损坏,但参数已无法保证,超出该值将可能导致芯片的永久损坏。

有问题,最好单独开帖提出,在本主题帖的跟帖中提问是不会得到回答的时效性的。

网友AN:
回复 楼主:
谢谢,这个问题,是我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发现的,呵呵,我下次会注意的,再次感谢

网友AO:
不错的解释,可以明白

网友AP:
再次看到 ,还是那么的经典,再顶

网友AQ:
.明白些许

网友AR:
真实杯具,唧唧歪歪
偶认为大陆的是翻译了很多国外专用名词,特别是科技方面的,谁让我们技术不如别人这么几百年呢
少叽歪两句搞搞技术,自己发明多好
偶还认为,有些名词翻译的是狗屁不通,不过大多数还是经专家分析,理解后,翻译出有中国特色的名词,好好的理解才会更好的理解,
在这里这个‘灌’和‘拉’翻译的绝对的好,难道理解后没有上下畅通的感觉吗:lol

网友AS:
简单一点就是:喝水就是灌电流,排水就是拉电流。哈哈

网友AT(2010-08-03):
谢谢楼猪了,书本上其实也有这个解释,只不过很多人只记住了字面意义

网友AU:
学学。。有助**,不易搞错就是好。。灌,拉电流是易混淆的词语与理解。支持。。

网友AV:
回复 楼主:

我理解的跟你的差不多啊,看来我有做电子工程师的潜质啊哈哈!!!

我在重复一遍啊,不要介意哈哈!!

前提很重要,拉灌都是相对于端口来说的.

拉:从里向外叫拉,反过来就是推了呵呵;拉的电流得有个源(就是芯片内部了),这个就是所谓的源电流(source current)吧.

灌:就像灌溉农田吧,水来自他出,例如高一点的地方,就是水从高往低了流,这个就是所谓的沉电流(sink current)吧

楼主:
呵呵,严格说这是属于语文范畴的东西,但良好的语言文字能力对技术甚至任何事情都是助益的。

网友AW(2010-09-05):
好帖!真是:进去慌慌忙忙;出来了了然然。

网友AX(2010-10-09):
如此深入浅出、生动形象之讲解,高人、高见!
看来很多网友都搞不清灌电流和拉电流的概念,下面就此解释一下,希望看过本文后不再就此困扰。

一个重要的前提:灌电流和拉电流是针对端口而言的。

名词解释——灌:注入、填充,由外向内、由虚而实。渴了,来一大 ...
引用 楼主:

网友AY(2011-02-10):
学习了,各位高人

网友AZ:
很好 很强大

网友BA:
一直都是这么理解的:lol
会一点英语都不难理解的。

网友BB:
顶一下,确实很多实实在在帮忙的高手

网友BC(2011-03-29):
关于“灌电流”和“拉电流”之我的一点看法

首先再次感谢LZ提醒这个本人一直未曾注意的问题。

先还其本原,重温老外的原意:

sink current —— 直接理解为吸收电流(或最大吸收电流),描述驱动端口的向内吸收电 ...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个很有理

网友BD(2011-05-11):
言简意赅

网友BE:
这个绝对是好帖子,mark!!

网友BE:
STC单片机上面给的还是听仔细的!!

网友BF:
好贴 又明白了一些东西

网友BG:
经典解释!I fule you!!!!!!

网友BH(2011-08-02):
chunyang大哥理解的很棒

网友BI:
俺记住了,多谢。

网友BJ:
向各位老师学习了

网友BK:
学习了maychang老师的解释,但猜想哪天自己写“灌电流”和“拉电流”,能有几个知道真正的意思。

网友BL(2012-04-30):
我再想问一个问题,灌电流一般是毫安级的,拉电流一般是微安级的,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BM:
舒坦了.
:lol

网友:
嘿嘿,有点意思!

网友BN(2012-07-16):
通俗易懂,学习了

网友BO(2013-05-04):
好帖子,大概理解了灌电流和拉电流

网友BP:
灌电流(sink current)
拉电流(sourcing current)

这是两个的主体不同:
对芯片外的电路,灌拉合适.
对芯片本身用sink, sourcing贴切,对应汉语应为吸和呼与纳和吐.

网友BQ:
我是这样**的:输出低电平称为灌电流,输出高电平称为拉电流。

网友BR:
好吧,有助理解就好

网友BS:
科普工作很重要!…辛苦了!…学习了!…

网友BT:
有意思 生动

网友BU:
受益匪浅啊

网友BV(2013-06-20):
学习了,以前没有注意看过,IO内部还有钳位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sink current在金山词霸翻译是反向电流

灌电流是反向的吧:)我猜的

网友BW(2020-12-26):
别说慨念,网上的那里图解也不一定靠谱,
水往低处流,上为source ,下为sink ,但位置呢,在元件里面还是外头?!
从 图腾柱 入手,也许会好理解些吧,BJT的发射极,是个万能端口,拉灌(输入)扇吸(输出)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