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内部的数字地和模拟地如何分开

楼主(2009-08-21):
我使用的是单片机的内部A/D,为了防止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的相互干扰,始终想把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但感觉又分不开,请哪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A:
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相互干扰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楼主:
如果二者不分开,主要是模拟信号会对数字信号产生干扰,导致采集到的数据发生跳变,甚至完全不对,所以在一般设计电路时,二者一定要分开的,不能混乱

网友B:
如果你使用单片机内部A/D,数字地和模拟地是分不开的,因为单片机内部本身就连在一起,不过放心,这个分不开不要紧,不会影响你采样,如果使用外部A/D,就可以分开了

网友C:
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主要是为了防止干扰,不过我们一般采用单点接地,就是说最后还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D:
数字地和模拟地 中间串个磁珠隔离吧!

网友E:
串个磁珠是把数字地和模拟地连起来了,而不是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