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单片机为什么在进入STOP前要加一个NOP指令

楼主(2009-08-21):
中颖单片机为什么在进入STOP前要加一个NOP指令,单片机的NOP指令究竟该如何去用,是不是只是起到了延时的作用

网友A:
应该只是一个时间等待,NOP指令可以做延时用,中颖单片机一个NOP指令就是一微秒,一般很短的时间间隔,可以用NOP,延时较长,就要用延时函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