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B0 串口奇偶校验 求助!

楼主(2009-08-21):
有高手可以指点我44B0串口通信奇偶校验的问题么?

以前用51单片机,有PSW的奇偶校验位可以判别一个字节的奇偶性
可是在44B0中没有这样的标志位,

虽然在44B0中的ULCON0寄存器可以设置成偶校验或偶校验,
可是设置完后怎么使用呢?
请高手指点下好么?

谢谢了

网友A:
44b0x的奇偶是没有问题的,你再找找相关资料

楼主:
你好,阿南
在ULCON0中只能设置奇校验或者偶校验,
我试了一下,ULCON0设置偶校验时,不需要设置其他信息,直接用没有校验的程序
串口调试助手就可以正常收发,

但是ULCON0设置成奇校验时,直接用没有校验的程序,
串口调试助手就不能收发,

可以指点下么?

楼主:
我在网上找了一天了,都是没有校验位的讲解和例程,
没有带校验的收发程序

楼主:
有做过奇偶校验的朋友么?
麻烦指点下可以么?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