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6xxx 系列单片机,模/数转换不能用来唤醒STOP/HALT 模式

楼主(2009-08-21):
SH6xxx 系列单片机,模/数转换能不能用来唤醒STOP/HALT 模式呢

网友A:
在模/数转换过程中,进行了STOP 模式,则由于STOP 模式下主振荡器停止,造成
模/数转换也相应停止。所以,模/数转换不能用来唤醒STOP 模式。
使用模/数转换中断来唤醒HALT 模式,只需在打开模/数转换中断及将GO/DONE置1
启动模/数转换后就可以进入HALT 模式了。由于主振荡器还在振荡,所以模/数转换模块还
在工作,进行模/数转换。当转换结束时,GO/DONE被清0 的同时,模/数转换中断请求标
志IRQAD 也被置1,由于模/数转换中断被允许(IEAD=1),所以这个时候将产生中断,幷将
单片机从HALT 模式下唤醒。唤醒后,进入模/数转换中断服务程序执行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