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运放缩小电压,有什么优点或者缺点

楼主(2009-08-21):
(无正文)

网友A:
用运放缩小电压,那是喝高了。

网友B:
不多,不过还是有一些的。比如视频电路里面经常见到,很多ADC和矩阵都要求小信号。

网友B:
因为多数已运放为基础的器件的带宽都和信号幅度有很大关系。信号大了,带宽就要下降。

网友C:
利用运放的输入阻抗大 输出阻抗小的特性, 可以用来给信号源阻抗变换

网友D:
有这种情况存在,例如对放大电路输出用一个运放进行量程细分(反馈电阻换档):
如前级信号偏小,就放大;如前级信号偏大,就缩小。

彭建学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