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单片机模数转换的时间和时钟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2009-08-21):
中颖单片机模数转换的时间和时钟是怎么设置的,设置时间的长短,对模数转换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可以去看一下《《中颖单片机入门与实践》,很好的一本书

楼主:
谢谢楼上的,找到答案了,确实是一本好书

网友B:
模/数转换的时钟来源于单片机的主振荡器(包括RC 振荡)的振荡频率,通过对TADC1~TADC0 写入不同的值来设置模/数转换时锺为主振荡器的振荡频率还是2 分频、4 分频还是8 分频。通过对ADCS 写0 或写1 可以将模/数转换的时间设置为50tAD或是330tAD,具体应该设置的模/数转换的时间按实际应用来选择。

网友C:
问下4楼的朋友,tAD是什么单位

网友D:
应该是微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