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stm32时经常出现"Flash Download Failed-"Cortex-M3"

楼主(2009-08-21):
MDK中出现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Cortex-M3"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出现这处问题通常是MDK中的Flash的编程算法没有配置或没有配置正确,

在主菜单中打开Flash->Configure Falsh Tools配置窗口,切换到“Utilities"页。

按“Setting"按钮进入“Flash download setup"配置窗口

然后一路按“OK”按钮退出配置窗口

在“Flash download setup"配置窗口点击“Add”按钮进入“Ad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lthm"窗口

在“Ad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lthm"窗口,根据你实际使用的芯片选择,这里的豆皮STM32开发板用的是STM32F103VBT6,应先择"STM32F10X 128kB Flash",选定编程算法后,按“Add”按钮。

之后一路按"OK"按扭确认修改的配置.

网友A(2009-11-27):
我也出现上这个错误,按上面处理方法无法解决。
不过也不是都不行,个别板子就可以正常下载仿真。

我用的ulink2,买了很长时间了,最近突然坏了,usb无法发现硬件设备,后来联系卖家,告诉我,把其中一个三极管ec短路,结构就可以发现设备了,但是出现了"Flash Download Failed-"Cortex-M3"Flash"错误,但是不全是,挑板子,有的就可以下载仿真。

网友B:
很想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C:
要Jlink或Ulink没坏,建议降低烧写速度,我们一般降到500K就可以了。

网友D(2012-03-02):
恩,我的問題按照帖子上的步驟解決了,
是因為RV MDK沒有識別板子上的芯片,
選擇上之後,就可以對Flash進行編程了

网友E(2013-06-28):
嗯,是这个方法。

网友F(2014-02-13):
正好有这个问题,楼主好人~~~

网友G:
新安装了uvision 5, 好像缺少文件吧,在“ad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ithm"下面只有两个选项。没有我需要的STM32xx-on-chip

网友H(2014-05-15):
问题解决,谢谢楼主。

网友I(2014-07-02):
同问:MDK 5.1版本的 “Flash Programming Algorlthm” 界面下的芯片很少啊,没有我要的128KB的!要怎么添加呢?

网友J(2014-08-19):
引用 网友I:
同问:MDK 5.1版本的 “Flash Programming Algorlthm” 界面下的芯片很少啊,没有我要的128KB的!要怎么添 ...

同样的问题!有知道的朋友告诉一下!

网友K(2014-12-04):
补充一点:
出现此问题还有可能是调试口的线有虚接现象。我们用的四线SW模式,需要自己做焊接线,若是该条线有虚接,会一直出现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Cortex-M3"。
有和我用此类调试口的一定要保证接线的结实度!

网友L(2015-02-09):
引用 网友G:
新安装了uvision 5, 好像缺少文件吧,在“ad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ithm"下面只有两个选项。没有我需要 ...

keil5和之前版本改变了很多,你需要下载芯片支持库。在keil5里面就可以!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同样的问题!有知道的朋友告诉一下!

在keil5里面有个packge install,选择你使用的芯片,下载芯片支持库!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我也出现上这个错误,按上面处理方法无法解决。
不过也不是都不行,个别板子就可以正常下载仿真。

有可能是线接触不牢靠。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M(2015-03-21):
我的用Jlink仿真,也是出现 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Cortex-M3" ,能擦除芯片但不能写进去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我的用Jlink仿真,也是出现 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Cortex-M3" ,能擦除芯片但不能写进去 ...

速率设置低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O:
这情况我遇到过,总结下来原因两个
1、虚焊
2、芯片被加密了,要在JFlash 解密

网友P(2015-04-24):
引用 网友M:
我的用Jlink仿真,也是出现 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Cortex-M3" ,能擦除芯片但不能写进去 ...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你解决了没?

网友P:
引用 网友M:
我的用Jlink仿真,也是出现 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Cortex-M3" ,能擦除芯片但不能写进去 ...

我刚刚居然不小心就发现我的问题的原因了,原来是我多手在用J-Flash ARM这个软件时点了Target->Secrue chip,当我一点Unsecure chip奇迹就发生了

网友Q(2015-05-29):
谢谢,楼主,问题解决了

网友R:
使用jlink的时候,下载程序keil mdk都会假死一会的。

网友S(2015-07-15):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刚解决  是我做的STM32的复位电路有问题
如果你也遇到这个错误 :建议你检查一下你的复位电路

网友T(2015-09-24):
引用 网友S: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刚解决  是我做的STM32的复位电路有问题
如果你也遇到这个错误 :建议你检查一下你的复 ...

如何检查复位电路?
万用表测量未按下是VCC,按下复位键是GND,请问算不算正常?

网友(2015-11-14):
引用 网友G:
新安装了uvision 5, 好像缺少文件吧,在“ad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ithm"下面只有两个选项。没有我需要 ...

同问,请问咋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同问:MDK 5.1版本的 “Flash Programming Algorlthm” 界面下的芯片很少啊,没有我要的128KB的!要怎么添 ...

同求!!

网友:
引用 网友L:
keil5和之前版本改变了很多,你需要下载芯片支持库。在keil5里面就可以!

我下载了只吃库,还是不行啊

网友U:
就是用这个方法,一般情况下。如果是其他情况,应该就是驱动或者硬件的问题了。

网友V(2015-12-24):
引用 网友P:
我刚刚居然不小心就发现我的问题的原因了,原来是我多手在用J-Flash ARM这个软件时点了Target->Secrue ch ...

这个正解,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搞死人了,最好发现unsecure chip之后就好了

网友W(2016-03-28):
引用 网友K:
补充一点:
出现此问题还有可能是调试口的线有虚接现象。我们用的四线SW模式,需要自己做焊接线,若是该条 ...

同意...

网友X(2016-10-31):
我也碰到这个了,发现是这儿的问题

网友Y(2017-07-26):
时间有点久远了,不过,今天还真发现一个解决办法,不一定通用,但也许对某些情况有用。本人的解决办法也是通过降低下载速度实现的。下载速度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修改:Options for Target 'Target 1'-->Debug -->Use: ST-Link Debugger -->Settings --> Debug --> Debug Adapter --> Max,修改为较小的值即可

网友Z(2017-12-15):
引用 网友Y:
时间有点久远了,不过,今天还真发现一个解决办法,不一定通用,但也许对某些情况有用。本人的解决办法也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