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定时器控制adc转换 没反应

楼主(2009-08-21):
我用STM 32  自带ADC1  循环扫描6路信号
软件触发正常      通过串口读出6路数据正常

但是换成定时器2触发就不行了   6路结果都为0     大家帮忙看下 哪错了
ad部分:
#include <stm32f10x_lib.h>              /* STM32F10x Library Definitions      */
#include "UET_GPIO.h"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32)0x4001244C)
#define ADC1_SRAM_Address    ((u32)0x68000000)
//unsigned short int ADC_ConvertedValue;
vu16 AD_Value[6];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void SetupADC (void) {
  /* Enable GPIOA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Enable DMA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Enable ADC1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 Configure PA1 (ADC Channel1) as analog input                             */
//ADC_CH10--> PC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DMA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_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6;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ADC1 Configuration (ADC1CLK = 18 MHz)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2_CC2;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6;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ENABLE);
  //常规转换序列1:通道10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 1, ADC_SampleTime_13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1, 2, ADC_SampleTime_13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2, 3, ADC_SampleTime_13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3, 4, ADC_SampleTime_13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 5, ADC_SampleTime_13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5, 6, ADC_SampleTime_13Cycles5);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s DMA interface        */
// ADC_Cmd   (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Enable DMA Channel1                */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ENABLE);/*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Enable DMA1 channel1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ADC_ExternalTrigConvCmd(ADC1, ENABLE);
}

定时器部分:
void ADC_Sample_Frequency_Se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DeInit(TIM2); //TIM2初始化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8; //设置了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设置了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了时钟分割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选择了计数器模式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
  /* Prescaler configuration */
//  TIM_PrescalerConfig(TIM2, 1, TIM_PSCReloadMode_Update); //设置TIMx重载次数 预分频值在更新事件装入

  /* TIM_OCMode_Toggle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2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ogg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9;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输出比较极性低

  TIM_OC1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
  TIM_ICInit(TIM2,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 ENABLE); //使能或者失能TIMx在ARR上的自动装载寄存器

  /* TIM2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2, ENABLE); //使能TIMx外设
}

网友A:
看的有点晕,麻烦高手给解析一下

网友B:
定时器的时钟打开了吗?

网友:
折腾了一晚上问题终于解决
我的是因为少了这一句: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网友:
楼主好粗心,你这里写错了
TIM_OC1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应该是OC2,改了应该就没问题

网友C(2011-11-23):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