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的SCL引脚

楼主(2009-08-21):
PIC18F6720做为系统的主IC,4M晶振,外部扩展了数据存储区24LC515,用I2C通讯实现读写。一直的做法是6720的RC3(也是SCL)引脚连接24LC515的SCL引脚,今天忽然想到24LC515的最大时钟频率是400kHz,想到几个问题:
1.如果把6720的晶振换成最大的25MHz,RC3(SCL)的输出会超过400kHz吗?如果超过了那岂不是24LC515就不能用了?
2.还是说6720的RC3(SCL)的输出时钟频率是一个固定值,即使改变主频也不受影响?如果不是固定值,那又和6720使用的晶振有什么关系呢,datasheet上没看到有说明。
3.是不是所有采用i2c协议的SCL都是一个统一值,所以一旦选择RC3用作i2c的SCL,其输出时钟频率就是固定的,并且和主IC使用的晶振没有任何关系,再且其大小没有超过24LC515的400kHz?
新手好学,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A:
RC3(SCL)的输出时钟频率不是固定值,随主频而变。
SCL的操作频率要和24LC515的时序相匹配。

网友B:
难道PIC18F6720没有SSPCON1:MSSP 控制寄存器1 (I2C 模式)?

bit 3-0 SSPM<3:0>:同步串口模式选择位
1111 = I2C 从模式, 10 位地址,并允许启动位和停止位中断
1110 = I2C 从模式, 7 位地址,并允许启动位和停止位中断
1011 = I2C 固件控制的主模式(从器件空闲)
1000 = I2C 主模式,时钟 = FOSC/(4 * (SSPADD + 1))
0111 = I2C 从模式, 10 位地址
0110 = I2C 从模式, 7 位地址
此处未列出的位组合被保留或只用于SPI 模式。

网友C:
高速的I2C可以到1M速度, 修改SSPADD的值,可以调节频率 详见PDF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