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在这里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09-08-21):
开关合上后,LM393怎么让U0输出28V的?开关管应该怎么选择?

网友A:
LM393接成的是一个迟滞比较器(施密特比较器),但晶体管部分的电路不对,不论该晶体管是NPN还是PNP型的都不对,估计楼主是测绘出来的电路吧。另外,LM393等运算放大器或比较器电路不能用管脚图在电路中表示,而是应该采用运算放大器专用符号,否则不熟悉该型号封装的话还得去查管脚功能。

网友B:
chunyang好脾气,此等帖也讲讲。

楼主:
是的,我是看别人的电路板,自己测绘的。是SOP-8封装的,至于那个管子,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管子,所以就随便画成那样子来问问高手啊,SOT-23封装的。不知道要采用什么管子?

网友A:
楼主分析清楚电路原理就应该知道你的图错在哪里,正确的应是什么及该用什么管子了。

楼主:
谢谢chunyang大哥的分析啊.LM393第一脚有一个上拉电阻忘了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