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接耦合放大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9-08-21):
最近复习童诗白的模电,在多级放大电路一章遇到如下问题
*******
“为使T2工作在放大区T2管集电极电位应低于T1管的集电极电位”此话应做何解释?
如图(附件)

PS:哪位可以教教我可以直接贴图?

楼主:
先顶一个,原来贴图就这么简单,呵呵:loveliness:

网友A:
不然,T2的集电结将正偏,T2管饱和,失去了放大作用

网友B:
呵呵,那是故意绕了一下,换了个“马甲”你就不认识了?T1的集电极电位就是T2的基极电位,要使T2处于线性区,其EBC电位各要满足什么条件?这该不是问题了吧……

网友C:
T2如果处于饱和状态,则它的Vec电压大概为0.1v左右,而此时T2的b极,也就是T1的c极要比T2的e极小0.7v,那么,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了。
chunyang大哥说的对,绕来绕去。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指点

网友D:
4 楼大哥说得对,换汤不换药。楼主应该仔细一点,我觉得,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