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征文活动】C8051F 进不了main函数问题解决办法

楼主(2009-08-21):
这是以前我遇到的,在ednchina上发过,现重新整理了一下,我的目标是ARM9,谁都表跟我抢:lol
提出问题:
前一阵在做C8051F340的一个程序,用到USB,我在修改了他的Demo,加了一些数据在xdata里,程序编译通过,无错误无警告,但在仿真的时候一直进不了main函数
分析问题:
子曾经曰过:“知之为知之,不知google之,是知也”。于是遇到这问题,我首先google之,发现很多人遇到了和我一样的问题,还有很多人在百度知道上提出了,但一直没有解决,经过查阅大量的网页,借鉴别人的经验,站在前辈的肩上(没跟他们商量,我就自作主张站上去了:victory:),再加上自己的一点点思考,终于发现问题的存在
单片在进入main函数之前,会执行启动代码,由于我长时间用C,潜意识CPU上电就会跳到main的入口,我记得N年以前写汇编的时候,也是在0000H地址处加一个跳转指令直接跳到main函数的,从来没注意过启动代码,这次栽了跟头才好好的看了看
由于我原程序在xdata开辟了大量的数据,在启动代码中
IF XDATALEN <> 0
                MOV     DPTR,#XDATASTART
                MOV     R7,#LOW (XDATALEN)
  IF (LOW (XDATALEN)) <> 0
                MOV     R6,#(HIGH (XDATALEN)) +1
  ELSE
                MOV     R6,#HIGH (XDATALEN)
  ENDIF
                CLR     A
XDATALOOP:      MOVX    @DPTR,A
                INC     DPTR
                DJNZ    R7,XDATALOOP
                DJNZ    R6,XDATALOOP
ENDIF
会执行xdata的初始化,由于C8051F340有看门狗,而看门狗默认是开启的,我一般会在main函数的第一句话把看门狗关闭,由于定义的xdata很大,在启动代码中执行初始化时间远远超过了喂狗时间,所有导致执行启动代码的过程中看门狗复位,一直进不了主程序,关不了狗,够就一直复位,无限循环。。。。。
解决问题:
修改STARTUP.A51函数,在启动代码中关闭看门狗如下:
$NOMOD51
;------------------------------------------------------------------------------
;  This file is part of the C51 Compiler package
;  Copyright (c) 1988-2005 Keil Elektronik GmbH and Keil Software, Inc.
;  Version 8.01
;
;  *** <<< Use Configuration Wizard in Context Menu >>> ***
;------------------------------------------------------------------------------
;  STARTUP.A51:  This code is executed after processor reset.
;
;  To translate this file use A51 with the following invocation:
;
;     A51 STARTUP.A51
;
;  To link the modified STARTUP.OBJ file to your application use the following
;  Lx51 invocation:
;
;     Lx51 your object file list, STARTUP.OBJ  controls
;
;------------------------------------------------------------------------------
;
;  User-defined <h> Power-On Initialization of Memory
;
;  With the following EQU statements the initialization of memory
;  at processor reset can be defined:
;
; <o> IDATALEN: IDATA memory size <0x0-0x100>
;      Note: The absolute start-address of IDATA memory is always 0
;            The IDATA space overlaps physically the DATA and BIT areas.

IDATALEN        EQU     80H
;
; <o> XDATASTART: XDATA memory start address <0x0-0xFFFF>
;      The absolute start address of XDATA memory
XDATASTART      EQU     0
;
; <o> XDATALEN: XDATA memory size <0x0-0xFFFF>
;      The length of XDATA memory in bytes.
XDATALEN        EQU     0
;
; <o> PDATASTART: PDATA memory start address <0x0-0xFFFF>
;      The absolute start address of PDATA memory
PDATASTART      EQU     0H
;
; <o> PDATALEN: PDATA memory size <0x0-0xFF>
;      The length of PDATA memory in bytes.
PDATALEN        EQU     0H
;
;</h>
;------------------------------------------------------------------------------
;
;<h> Reentrant Stack Initialization
;
;  The following EQU statements define the stack pointer for reentrant
;  functions and initialized it:
;
; <h> Stack Space for reentrant functions in the SMALL model.
;  <q> IBPSTACK: Enable SMALL model reentrant stack
;      Stack space for reentrant functions in the SMALL model.
IBPSTACK        EQU     0       ; set to 1 if small reentrant is used.
;  <o> IBPSTACKTOP: End address of SMALL model stack <0x0-0xFF>
;      Set the top of the stack to the highest location.
IBPSTACKTOP     EQU     0xFF +1     ; default 0FFH+1
; </h>
;
; <h> Stack Space for reentrant functions in the LARGE model.
;  <q> XBPSTACK: Enable LARGE model reentrant stack
;      Stack space for reentrant functions in the LARGE model.
XBPSTACK        EQU     0       ; set to 1 if large reentrant is used.
;  <o> XBPSTACKTOP: End address of LARGE model stack <0x0-0xFFFF>
;      Set the top of the stack to the highest location.
XBPSTACKTOP     EQU     0xFFFF +1   ; default 0FFFFH+1
; </h>
;
; <h> Stack Space for reentrant functions in the COMPACT model.
;  <q> PBPSTACK: Enable COMPACT model reentrant stack
;      Stack space for reentrant functions in the COMPACT model.
PBPSTACK        EQU     0       ; set to 1 if compact reentrant is used.
;
;   <o> PBPSTACKTOP: End address of COMPACT model stack <0x0-0xFFFF>
;      Set the top of the stack to the highest location.
PBPSTACKTOP     EQU     0xFF +1     ; default 0FFH+1
; </h>
;</h>
;------------------------------------------------------------------------------
;
;  Memory Page for Using the Compact Model with 64 KByte xdata RAM
;  <e>Compact Model Page Definition
;
;  Define the XDATA page used for PDATA variables.
;  ;PPAGE must conform with the PPAGE set in the linker invocation.
;
; Enable pdata memory page initalization
PPAGEENABLE     EQU     0       ; set to 1 if pdata object are used.
;
; <o> PPAGE number <0x0-0xFF>
;  uppermost 256-byte address of the page used for PDATA variables.
PPAGE           EQU     0
;
; <o> SFR address which supplies uppermost address byte <0x0-0xFF>
;  most 8051 variants use P2 as uppermost address byte
PPAGE_SFR       DATA    0A0H
;
; </e>
;------------------------------------------------------------------------------

; Standard SFR Symbols
ACC     DATA    0E0H
B       DATA    0F0H
SP      DATA    81H
DPL     DATA    82H
DPH     DATA    83H
PCA0MD    DATA  0D9H //Added by auzxj,2009年6月22日

                NAME    ?C_STARTUP

?C_C51STARTUP   SEGMENT   CODE
?STACK          SEGMENT   IDATA

                RSEG    ?STACK
                DS      1

                EXTRN CODE (?C_START)
                PUBLIC  ?C_STARTUP

                CSEG    AT      0
?C_STARTUP:     LJMP    STARTUP1

                RSEG    ?C_C51STARTUP

STARTUP1:

IF IDATALEN <> 0
    ANL   PCA0MD, #NOT(040h)//Added by auzxj,2009年6月22日
                MOV     R0,#IDATALEN - 1
                CLR     A
IDATALOOP:      MOV     @R0,A
                DJNZ    R0,IDATALOOP
ENDIF

IF XDATALEN <> 0
                MOV     DPTR,#XDATASTART
                MOV     R7,#LOW (XDATALEN)
  IF (LOW (XDATALEN)) <> 0
                MOV     R6,#(HIGH (XDATALEN)) +1
  ELSE
                MOV     R6,#HIGH (XDATALEN)
  ENDIF
                CLR     A
XDATALOOP:      MOVX    @DPTR,A
                INC     DPTR
                DJNZ    R7,XDATALOOP
                DJNZ    R6,XDATALOOP
ENDIF

IF PPAGEENABLE <> 0
                MOV     PPAGE_SFR,#PPAGE
ENDIF

IF PDATALEN <> 0
                MOV     R0,#LOW (PDATASTART)
                MOV     R7,#LOW (PDATALEN)
                CLR     A
PDATALOOP:      MOVX    @R0,A
                INC     R0
                DJNZ    R7,PDATALOOP
ENDIF

IF IBPSTACK <> 0
EXTRN DATA (?C_IBP)

                MOV     ?C_IBP,#LOW IBPSTACKTOP
ENDIF

IF XBPSTACK <> 0
EXTRN DATA (?C_XBP)

                MOV     ?C_XBP,#HIGH XBPSTACKTOP
                MOV     ?C_XBP+1,#LOW XBPSTACKTOP
ENDIF

IF PBPSTACK <> 0
EXTRN DATA (?C_PBP)
                MOV     ?C_PBP,#LOW PBPSTACKTOP
ENDIF

                MOV     SP,#?STACK-1

; This code is required if you use L51_BANK.A51 with Banking Mode 4
;<h> Code Banking
; <q> Select Bank 0 for L51_BANK.A51 Mode 4
#if 0
;      Initialize bank mechanism to code bank 0 when using L51_BANK.A51 with Banking Mode 4.
EXTRN CODE (?B_SWITCH0)
                CALL    ?B_SWITCH0      ; init bank mechanism to code bank 0
#endif
;</h>
                LJMP    ?C_START

                END

//修改保存,并把它添加进你的工程

楼主:
第一次发贴竟然没成功,说我超出字数限制,并删了我将近一半的文字,幸亏我有个好习惯,发帖之前保存在记事本里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A:
哈哈,这两天真是丰收啊。

网友B:
我也遇到过
问新华龙或益登的FAE最快!

楼主:
4# victech 我主要是懒得打电话,呵呵

网友C:
哈哈,您这解决问题的思路很对.
发现问题,首先去找找看,别人是否也遇到过,如何解决的,不可全信,不可不信,然后结合自己的经验,推断出其可能病因,最后对症下药,方能药到病除.
C语言编程,有些东西您看不到摸不着,首先定位BUG点,然后设法去除BUG,最后反证测试解决的方法是否用效,如果有效,说明方法可行.

网友D:
都是狗在咬人,C8051F复位后狗就被放出来了,所以复位后尽快把它关起来了.

楼主:
哈哈,您这解决问题的思路很对.
发现问题,首先去找找看,别人是否也遇到过,如何解决的,不可全信,不可不信,然后结合自己的经验,推断出其可能病因,最后对症下药,方能药到病除.
C语言编程,有些东西您看不到摸不着,首先定 ...
引用 网友C:

感谢古哥的支持:lol

楼主:
都是狗在咬人,C8051F复位后狗就被放出来了,所以复位后尽快把它关起来了.
引用 网友D:

这狗确实挺讨厌的,别看这问题描述起来简单,当时我查问题,优化程序,在网上搜索资料,又由于自己比较菜,搞了差不多一周才发现问题所在,那个启动代码也算是有BUG

网友E:
楼主的xdata超过多少字节导致时间过长啊?

网友F:
出这样的问题只能说明要么是芯片设计的思想太差,要么是编译器设计的思想太差。

完全有如下两种方法解决:
1、芯片复位为,WATCHDOG的复位时间即恢复到最大时间,直到用户的应用程序对其进行了更新后才按照新的更短的复位时间执行。
2、如果芯片未做如此设计,那么编译器就应该在引导程序开始时,软件切换到最大,在引导结束后再切换到默认值。
3、除了C8051,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有谁家的MCU有这样的问题的,呵呵,鄙视一下C8051。。。

网友D:
自己修改启动文件,在清零RAM前就关闭WDT不就完了,还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都是自己水平问题,不了解芯片所致.
我们这些应用级别的人根本没有资格评论编译器,设计MCU的人.

楼主:
回复 网友E:
貌似是128,具体的我周一回公司看看程序

楼主:
自己修改启动文件,在清零RAM前就关闭WDT不就完了,还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都是自己水平问题,不了解芯片所致.
我们这些应用级别的人根本没有资格评论编译器,设计MCU的人. ...
引用 网友D:

一个MCU的设计就应该考虑各个层次的应用人员的水平,像这样的问题,初学者遇到了很难定位问题的所在,你可以搜一下看看,有多少论坛里有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我也是找了很长时间,才在一个不起眼的位置找到了提示。。。
我虽然水平一般,但比我菜的也大有人在,要是他们遇到这类问题,不见的能花一周时间就完美的解决。。。。

楼主:
出这样的问题只能说明要么是芯片设计的思想太差,要么是编译器设计的思想太差。

完全有如下两种方法解决:
1、芯片复位为,WATCHDOG的复位时间即恢复到最大时间,直到用户的应用程序对其进行了更新后才按照新的更短 ...
引用 网友F:

他的启动代码貌似直接调用keil里51的启动代码,他们自己没有做。。。。。。

网友F:
自己修改启动文件,在清零RAM前就关闭WDT不就完了,还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都是自己水平问题,不了解芯片所致.
我们这些应用级别的人根本没有资格评论编译器,设计MCU的人. ...
引用 网友D:

极不同意ayb_ice的观点,我们是他们产品的用户,也就是他们的客户,如果客户都没资格善意的评论的话,那就真的是很悲哀拉。。。

从C编译器的角度看,启动引导文件本来就应该是无故障的,这本来就是它应该尽到的产品最基本的功能,如果包含有故障还不如提示不能编译或编译出错提示呢。。。

呵呵,是不是要求太高了呢,个人认为:这个属于合理要求。

网友E:
128byte 的xdata就不行了?不会吧?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
我用的是040,用了3k的xdata,也没有出现楼主位说的问题啊?

网友D:
C8051F最低都是256,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只是几K的XRAM时有问题.
LZ一周才找出问题,只能说明你水平太差,难道你不会用调试吗,C8051F的优势你都不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具体多大我忘了,好几个月前的了,明我回公司看一下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看我的签名。。。。。。

楼主:
回复 网友E:
Program Size: data=88.3 xdata=2496 code=7742
这是我存储器的使用情况。。。。

网友F:
呵呵,LS的,很菜是一道什么样的菜?可以炒饭吗?可以下酒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很菜”都没吃过?不可能吧,开始很苦,后来有点甜,以后越来越甜,甜到一定程度就没味道了,忘了“很菜”的滋味了,这叫味觉适应,您是不是已经忘了啊
哪天抓只菜鸟回家包饺子。。。。。。

网友E:
建议楼主再仔细检查一下,导致启动失败可能不会是xdata太多,而是 其他编译条件或者中断太多.虽然通过修改启动文件调试通了,但是根本原因却不是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把xdata减少就不会出现这问题啊,那我再检查一下,你觉得有什么别的原因吗?可以一起探讨。。。

网友E:
思来想去,觉得楼主有道理,问一下,你的xdata是定义在片内的4 k XRAM 里还是片外扩展的xram?

网友G:
KEIL弄ARM也发现,呵呵,俺,俺当然第一反映就看启动那了,默认开看门狗了...

楼主:
26# georgekin203 是片内xram的,我一般要是片内的不够用,要么优化,要么直接换一个大一些的,从来不外扩,呵呵。。。。。再说我都裸奔,用不了太大。。。。

楼主:
KEIL弄ARM也发现,呵呵,俺,俺当然第一反映就看启动那了,默认开看门狗了...
引用 网友G:

像你们比较熟了还好,我以前只知道有启动代码这回事,不知道他的具体的用途,现在也不是很明白,很多和我一样的初学者碰到这问题都很棘手
有的时候高手觉得很容易的事情,在初学者那却是很大的障碍,这就是所谓的会而不难、难而不会…………

网友B:
学C8051必须要去这个论坛看看才行
https://www.silabs.com/support/forums/pages/default.aspx
这是silabs公司的论坛,感觉回复很快,并且还很认真负责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错,国外的很多论坛都很好,有些并不是技术支持的论坛,但回复很快,有时间我整理一下比较好的国外的论坛,用我的中式英语他们也能看懂,哈哈

网友H:
不要耍嘴皮子,说正事

楼主:
回复 网友H:
嘛意思??

网友I:
偶记得C51有个类似的入口函数,可以不用直接修改启动代码,但是忘记什么名字了

网友J:
LZ说的原因和做法没问题,我用C8051F340时也遇到相似的问题。外扩了32K RAM,做内存检查就进不了mian函数,删除内存检查函数就正常 了。同样在网上一通搜索,真发现不少同样案例,有好几个提到要在项目里加入silabs范例中的STARTUP.A51。加入后编译、装入,果然没问题了。把它跟Keil的STARTUP.A51一对比发现主要是多了一句ANL 0D9H, #0BFH查看数据手册,发现这个就是关闭看门狗的,这下全都清楚了。因为前后没花多长时间,也没感觉是多大个问题,要是没看到LZ帖子,都没什么印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是在keil下开发的,silabs他自己的集成开发环境用的不习惯,不知道用它的环境它加载的是哪个启动文件,可能用它的环境就没问题了吧

网友J:
我也用的是Keil,启动文件是从silabs网站上F340的一个范例中拷贝的。建议你装一个新版的silabs开发环境,它提供了很多范例,不用它的开发环境,看看那些代码也是很有帮助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开始用C8051f的时候就是用它的集成环境,后来换的keil,现在打算用STM32了,O(∩_∩)O哈哈~

网友K:
yuan来。。。有是狗的错。。哎呀。。我一直没有搞懂、。。为什么要养个狗,,

楼主:
回复 网友K:
呵呵,很多单片都是有狗的,watchdog就是看门用的狗啊,防止程序跑飞,正规还是应该用狗的~~~~~~不过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关了它的,一不小心它就会出来捣乱~~~

网友L(2010-09-21):
收藏 记着 也遇到此问题

网友M:
最可气的,上电后就自动放狗。
这是用C8051f的朋友最应该注意的地方。
又捡个大蘑菇。

网友N(2012-05-12):
我按照你的方法改了呀,还是不行 ,而且编译会说我试图去定义一个已经定义的东西,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