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唉,现在的企业怎么都这样啊~

楼主(2009-08-22):
买了个TP-LINK无线路由猫,拆开准备加散热片,结果发现电话线输入的保险丝直接焊了一个0805的0R电阻,晕~

网友:
山赛货,为了节省成本啊。

网友A:
都这么干的

网友B:
自己加吧,把偷工减料的自己加回来。

网友C:
前两天也买了个,120。。

网友D:
把上面的可以更换成好器件都更换了。它会更好

网友E:
家用产品没办法,要求不高。这些EMS厂家才敢随便改设计。

楼主:
设计的时候封装都是保险丝,焊接的0805电阻跨距太大也是勉强加锡给连上的
以前对TP-LINK印象一直挺好,不拆还真不知道,呵呵~

网友F:
汗,太那个了

网友G:
目的不一样啊!哈哈

网友H:
倒了不要紧的了。。。。。

网友I:
120,还真不便宜。
现在好象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