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敢说把三极管玩透了,在设计过程中遇到的超雷现象

楼主(2009-08-22):
昨天,我画的一块PCB回来了,再我自己焊接试验的时候发现所有三极管的引脚定义错了,我用的时贴片的8050和8550,画成了1脚C二脚E3脚B,发现了之后我就把三极管转着焊,先凑合着做实验,实验都做完了,我开始PCB改图,发现有一个三极管(8050)转的方向和其他的都不一样,我又仔细检查了一遍,发现这个三极管的C极和E极反了,可是还能正常工作,在原理图上我是B极接信号(0V或3.5V)C极接电阻电阻接5V,E极接地,三极管作简单的开关作用。而我把C,E两极搞反了,三极管却可以正常工作,我又把这个三极管正过来,照样可以正常工作,我有点毛了,我就换了一个直插的8050上去,结果C,E极来回倒,都能正常工作,这是怎么回事????????????????????
谁能给我解答一下!!!!!!!!!

网友A:
玩透是绝对不可能的。。。
正常现象,它本来就是N-P-N结构,只是两边面积比、掺杂浓度等不一致。正接是NPN,反着接仍然是NPN结构,所以正着接电流放大倍数比较大,反着接电流放大倍数也不是没有。
你用数字表量一个插件三极管ebc的放大倍数是上百或数百,量cbe的放大倍数也会有几倍甚至数十倍。

网友B:
很正常。
甚至有为了不要太大增益或要更低的饱和压降故意反着用的。

网友C:
正常现象, 不过要注意耐压差很大,EB耐压一般5V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学习了,
不过可能要注意,8050与8550现场生产时可能容易搞混淆,尽量避免同时用!

楼主:
真的是这样,我测了一下,8050正常放大倍数是240左右,但是反过来30左右

网友E:
正常现象, 不过要注意耐压差很大,EB耐压一般5V

彭建学 上海
引用 网友C:

还是老彭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