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842有源钳位同步整流怎么会烧输出贴片MOS管

楼主(2009-08-22):
产线上有5%的不量率,线路是成熟的,以前量产过.
一般是续流MOS烧裂,整流MOS也击穿,反应是有部分是交流过压恢复时,输出MOS冒烟,就烧掉,也有开机就烧的.
将两个MOS换新,长期老化也OK,再怎么也不坏.
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on-delay 时间不够?

楼主:
那该怎么解决? 输出MOS是自驱动

网友A:
自驱动我不会搞.你可以把整流mosfet搞成自驱,续流mosfet用我们的IC来驱动.因为你是有源钳位.

楼主:
你要我改版啊,这可不是好办法

网友A:
那可要看你自己怎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