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刚做的DSP2812最小系统板老出问题!!

楼主(2009-08-22):
最近做了一块DSP2812最小系统板,用ADP3050提供5V电源,经TPS767D318提供3.3V和1.8V电源,用的是30M晶振,当把元器件焊好后,调试总是不能联通,测量晶振有正确的波形,DSP有正确的时钟信号,各个电源引脚的电压也是正确的。怀疑过时是自己焊接问题,就重新焊了两块板,还是一样的问题,希望高手帮忙解答一下,先谢过了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

网友A:
你的XMP/MC接地了吗 另外看看是不是你的仿真器或仿真软件问题。找一块成功的板连一下试试

楼主:
接地了,我这还有一块买的开发板,连接一直没问题

网友A:
是不是你的5伏电源驱动能力不够,换一个外部电源试试

楼主:
不应当时5V能力不够,因为我用稳压电源作为5V输入,也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A:
自己画的板子,仿真器的插座会不会有布错线的地方

网友B:
有可能是上电时序问题:
建议用示波器抓一下两路电源1.9V 3.3V 那一路先上电。2812芯片上电时序和我们接触的其它芯片有所不同,凭我的经验是3.3V先上电,1.9V后上电(注:浮点处理器28335是内核1.9V先上电)。
对于上电时序,以下这段话摘自tms320f2812数据手册6.9 Power Sequencing Requirements
6.9 Power Sequencing Requirements
TMS320F2812/F2811/F2810 silicon requires dual voltages (1.8-V or 1.9-V and 3.3-V) to power up the CPU,
Flash, ROM, ADC, and the I/Os. To ensure the correct reset state for all modules during power up, there are
some requirements to be met while powering up/powering down the device. The current F2812 silicon
reference schematics (Spectrum Digital Incorporated eZdsp. board) suggests two options for the power
sequencing circuit.
Power sequencing is not needed for C281x devices. In other words, 3.3-V and 1.8-V (or 1.9-V) can ramp
together. C281x can also be used on boards that have F281x power sequencing implemented; however, if
the 1.8-V (or 1.9-V) rail lags the 3.3-V rail, the GPIO pins are undefined until the 1.8-V rail reaches at least
1 V.
• Option 1:
In this approach, an external power sequencing circuit enables VDDIO first, then VDD and VDD1 (1.8 V or
1.9 V). After 1.8 V (or 1.9 V) ramps, the 3.3 V for Flash (VDD3VFL) and ADC (VDDA1/VDDA2/AVDDREFBG)
modules are ramped up. While option 1 is still valid, TI has simplified the requirement. Option 2 is the
recommended approach.
• Option 2:
Enable power to all 3.3-V supply pins (VDDIO, VDD3VFL, VDDA1/VDDA2/VDDAIO/AVDDREFBG) and then
ramp 1.8 V (or 1.9 V) (VDD/VDD1) supply pins.
1.8 V or 1.9 V (VDD/VDD1) should not reach 0.3 V until VDDIO has reached 2.5 V. This ensures the reset
signal from the I/O pin has propagated through the I/O buffer to provide power-on reset to all the modules
inside the device. See Figure 6−11 for power-on reset timing.

网友B:
另外2812要想跑到150M ,内核要加1.9V 的电压而不是1.8V (1.8V只能跑100M)。
如果是上电时序问题,上电时序是可以通过改电源管理芯片的电容大小配置的。
对了,还要检查一下jtag接口的设计是否有问题。

网友B:
建议仔细检查一下 电源引脚,可以参考一下这个附件里原理图。

楼主:
谢谢你啊,我按照你的方法试一下

楼主:
回复13楼:板子还不能成功链接,也就是里面还没写过程序,PPL没有设置,我觉得不应当是是否能跑150M的问题。

楼主:
“笃行者”能说一下你的QQ吗?想跟你聊聊

网友A:
还有上电时序的讲究,以前没注意过

楼主:
笃行者:我昨天试了你说的方法,还是不行,我想不应当是通电时序的问题,希望能与你QQ聊一下

网友B:
也很想和你沟通一下,感觉不应该阿,

楼主:
我也觉得不应该,我加了你了

网友A:
LZ能上传一下的原理图看一下吗?

楼主:
我昨天加你了,你什么时候在线啊?

楼主:
我总共焊了四块板,有一块焊好了后能连上,也能下载程序,并能运行,不过不是很稳定,而且每次连接都很慢,过了几天就连不上了

网友A:
会不会是你焊接的问题?

楼主:
总算找到问题了,是焊接的问题,找了个焊工给焊了,现在连接很正常,而且速度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