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系统组成及快捷键大全

楼主(2009-08-22):
 Protel99SE是应用于Windows9X/2000/NT操作系统下的EDA设计软件,采用设计库管理模式,可以进行联网设计,具有很强的数据交换能力和开放性及3D模拟功能,是一个32位的设计软件,可以完成电路原理图设计,印制电路板设计和可编程逻辑器件设计等工作,可以设计32个信号层,16个电源--地层和16个机加工层。
  一、Protel 99 SE的系统组成
  按照系统功能来划分,Protel99se主要包含以下俩大部分和6个功能模块。
  1、电路工程设计部分
  (1)电路原理设计部分(Advanced Schematic 99):电路原理图设计部分包括电路图编辑器(简称SCH编辑器)、电路图零件库编辑器(简称Schlib编辑器)和各种文本编辑器。本系统的主要功能是:绘制、修改和编辑电路原理图;更新和修改电路图零件库;查看和编辑有关电路图和零件库的各种报表。
  (2)印刷电路板设计系统(Advanced PCB 99):印刷电路板设计系统包括印刷电路板编辑器(简称PCB编辑器)、零件封装编辑器(简称PCBLib编辑器)和电路板组件管理器。本系统的主要功能是:绘制、修改和编辑电路板;更新和修改零件封装;管理电路板组件。
  (3)自动布线系统(Advanced Route 99):本系统包含一个基于形状(Shape-based)的无栅格自动布线器,用于印刷电路板的自动布线,以实现PCB设计的自动化。
  2、电路仿真与PLD部分
  (1)电路模拟仿真系统(Advanced SIM 99):电路模拟仿真系统包含一个数字/模拟信号仿真器,可提供连续的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以便对电路原理图进行信号模拟仿真,从而验证其正确性和可行性。
  (2)可编程逻辑设计系统(Advanced PLD 99):可编程逻辑设计系统包含一个有语**能的文本编辑器和一个波形编辑器(Waveform)。本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对逻辑电路进行分析、综合;观察信号的波形。利用PLD系统可以最大限度的精简逻辑部件,使数字电路设计达到最简化。
  (3)高级信号完整性分析系统(Advanced Integrity 99):信号完整性分析系统提供了一个精确的信号完整性模拟器,可用来分析PCB设计、检查电路设计参数、实验超调量、阻抗和信号谐波要求等。
  二、Protel 99 SE的功能特性
  1、开放式集成化的设计管理体系
  2、超强功能的、修改与编辑功能
  3、强大的设计自动化功能
  想更多地了解Protel99se的功能或者想要下载Protel99se试用版可以在Internet上访问它的站点:HTTP://WWW.PROTEL.COM
   三、Protel99SE快捷键大全
  Enter 选取或启动
  Esc 放弃或取消
  F1 启动在线帮助窗口
  Tab 启动浮动图件的属性窗口
  Pgup 放大窗口显示比例
  Pgdn 缩小窗口显示比例
  End 刷新屏幕
  Del 删除点取的元件(1个)
  Ctrl+Del 删除选取的元件(2个或2个以上)
  X+A 取消所有被选取图件的选取状态
  X 将浮动图件左右翻转
  Y 将浮动图件上下翻转
  Space 将浮动图件旋转90度
  Crtl+Ins 将选取图件复制到编辑区里
  Shift+Ins 将剪贴板里的图件贴到编辑区里
  Shift+Del 将选取图件剪切放入剪贴板里
  Alt+Backspace 恢复前一次的操作
  Ctrl+Backspace 取消前一次的恢复
  Crtl+G 跳转到指定的位置
  Crtl+F 寻找指定的文字
  Alt+F4 关闭protel
  Spacebar 绘制导线,直线或总线时,改变走线模式
  V+D 缩放视图,以显示整张电路图
  V+F 缩放视图,以显示所有电路部件
  Home 以光标位置为中心,刷新屏幕
  Esc 终止当前正在进行的操作,返回待命状态
  Backspace 放置导线或多边形时,删除最末一个顶点
  Delete 放置导线或多边形时,删除最末一个顶点
  Ctrl+Tab 在打开的各个设计文件文档之间切换
  Alt+Tab 在打开的各个应用程序之间切换
  A 弹出Edit\Align子菜单
  B 弹出View\Toolbars子菜单
  E 弹出Edit菜单
  F 弹出File菜单
  H 弹出Help菜单
  J 弹出Edit\Jump菜单
  L 弹出Edit\Set Location Makers子菜单
  M 弹出Edit\Move子菜单
  O 弹出Options菜单
  P 弹出Place菜单
  Q PCB中mm/mil单位切换
  R 弹出Reports菜单
  S 弹出Edit\Select子菜单
  T 弹出Tools菜单
  V 弹出View菜单
  W 弹出Window菜单
  X 弹出Edit\Deselect菜单
  Z 弹出Zoom菜单
  左箭头 光标左移1个电气栅格
  Shift+左箭头 光标左移10个电气栅格
  右箭头 光标右移1个电气栅格
  Shift+右箭头 光标右移10个电气栅格
  上箭头 光标上移1个电气栅格
  Shift+上箭头 光标上移10个电气栅格
  下箭头 光标下移1个电气栅格
  Shift+下箭头 光标下移10个电气栅格
  Ctrl+1 以零件原来的尺寸的大小显示图纸
  Ctrl+2 以零件原来的尺寸的200%显示图纸
  Ctrl+4 以零件原来的尺寸的400%显示图纸
  Ctrl+5 以零件原来的尺寸的50%显示图纸
  Ctrl+F 查找指定字符
  Ctrl+G 查找替换字符
  Ctrl+B 将选定对象以下边缘为基准,底部对齐
  Ctrl+T 将选定对象以上边缘为基准,顶部对齐
  Ctrl+L 将选定对象以左边缘为基准,靠左对齐
  Ctrl+R 将选定对象以右边缘为基准,靠右对齐
  Ctrl+H 将选定对象以左右边缘的中心线为基准,水平居中排列
  Ctrl+V 将选定对象以上下边缘的中心线为基准,垂直居中排列
  Ctrl+Shift+H 将选定对象在左右边缘之间,水平均布
  Ctrl+Shift+V 将选定对象在上下边缘之间,垂直均布
  F3 查找下一个匹配字符
  Shift+F4 将打开的所有文档窗口平铺显示
  Shift+F5 将打开的所有文档窗口层叠显示
  Shift+单左鼠 选定单个对象
  Crtl+单左鼠,再释放crtl 拖动单个对象
  Shift+Ctrl+左鼠 移动单个对象
  按Ctrl后移动或拖动移动对象时,不受电气格点限制
  按Alt后移动或拖动移动对象时,保持垂直方向
  按Shift+Alt后移动或拖动移动对象时,保持水平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