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控制和转换电路

楼主(2009-08-22):
(无正文)

楼主:
在实际的测试中节点A的电压一直为0,这样max4401还有必要吗,是不是电路设计时出错了;还有""""""就是cdis信号可以用来控制节点A的电平吗""""""""".
我试过将pin1和pin3之间的360pf用小电阻来代替为的就是实现下面这个max4401的作用,让A节点的电平在0和vcc之间跳变,从而产生flag信号;当我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影响音频信号的传输(pin1和pin3是音频信号通道);max4401是个比较器,当cdis为低电平时,处于不工作状态,输出高阻态.请大家帮忙分析,有哪里不明白的我会一一说明

楼主:
没人回帖??我的问题可能太多了,没人愿意解释;那我一个一个的问;pin1和pin3都可以作为音频信号通道,在pin1和pin3之间的360pf的电容起什么作用.请指教

网友A:
因为看不清你的图

楼主:
这是整个工程,大家可以下载看看,这样就清楚很多了

网友B:
这更没人看了,你还是把局部电路一个个的搬上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