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S控制信号输出电压值如何上升到220V

楼主(2009-08-22):
DD控制信号的输出,而且调节细度为0.01%RG,可220V输出如何实现的呢?求高手

网友A:
这种情况,要交代清楚频率范围

楼主:
还是这样的啊调节细度要达到0.01%,可以从DDS输出的细度达到0.0001%,然后再通过高保真功率放大器放大一百倍,感觉不能实现啊,前级功率放大,后级用电感升压,准确值要求达到0.05%RG不知道电感升压能不能实现。求高手指点。

楼主:
频率范围40HZ-65HZ,当然相位输出也同样存在精度要求

楼主:
不让贴沉,继续求助大侠

网友B:
叙述实在不清楚。
从楼主叙述中猜测,是用DDS产生40-65Hz信号,然后放大到220V(有效值?)。这用功率放大器就可以做到,不明白楼主用电感升压是什么目的。

楼主:
那麻烦您再给指点下子举个例子,因为我们以前只是做的是低压方面的谢谢,版主了

网友C:
做一个正弦波逆变器,而逆变器的波形源于楼主的DDS输出,这样可行吗?
不知楼主要求的失真度如何?
所谓的“调节细度为0.01%RG”不知是频率还是幅度?

楼主:
调节幅度

网友D:
楼主可以采用DDS+预放大+衰减控制+功放方案即可满足要求。其中DDS产生需要的40Hz-65Hz频率,经过预放大后由衰减控制电路控制使出幅度,最后经过固定增益的功放输出220V交流。

网友E:
做逆变器?并网???